基于51单片机的人体反应速度测试仪程序与Proteus仿真

楼主(2021-10-24):
基于AT89C52的人体反应速度测试仪我把仿真图和程序文件分享到下面了,需要的可以去看看。
先按住按钮,等待led亮起后再松开按钮 测得的时间及反应速度的时间.

仿真图

仿真图

#include<stdlib.h>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reg52.h>
sbit key=P1^0;
sbit led=P1^1;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static byte disp[5];
code byte table[1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byte bot(void)
{
        if(key==0)return 0;
        else return 1;
}
void display(word ms)
{
        byte posi=0x01,i,j,temp;
        disp[3]=ms/1000;
        disp[2]=(ms%1000)/100;
        disp[1]=(ms%100)/10;
        disp[0]=ms%10;
             for(i=0;i<4;i++)             //数码管显示
    {
        temp=disp[i];
        temp=table[temp];
       for(j=0;j<200;j++)         //延时
        {
              P2=posi;             //显示xxxx秒形式
              P0=temp;
        }
         posi*=2;
     }
}

        unsigned long random(void)          //生成随机数
{
    word rt;   byte k=0;
    srand (50000);                       //种下随机数种子,范围0-50000
    rt=rand();                           //生成随机熟
    rt=rt*rand();                        //使随机数足够大,能够延时足够时间
    return rt;
}

void INIT_TMR1(void)
{
     TMOD=0x11;
     TH1=0xfc;
     TL1=0x66;
     TR1=1;
}
void delaylms(void)                    //延时1ms
{
      INIT_TMR1();
     while(1)
    {
       if(TF1==1)
       break;
     }
}

void main(void)
{
          byte k=0;
      k=bot();                         //获取按键情况
      P1=0xff;                         //输入前先把P1口都加高电平
  while(1)            //主循环开始
{
  word mstime=0,j;
  word r;
while(bot());                  //等待按键按下,否则始终等待
led=0;                          //按键被按下后,灯亮
r=random();
for (j=r;j>0;--j)                //延时一段随机时间,为1马上的随机倍数
{
    delaylms();
    k=bot();
   if (k==1)             //如果在灯灭前谈起按键,显示最长时间作为惩罚
    {
     mstime=9999;
     goto loop;
    }
}
    led=1;                 //灯灭
    INIT_TMR1();            //初始定时状态
   while(1)                //如果按键弹起,反复进入定时状态,没1ms计时器
    {
           if(TF1==1)
       {
            TH1=0xfc;
            TL1=0x18;
            TR1=1;
            TF1=0;
            ++mstime;
       }
         if(k=bot())
        break;
   }
   loop: led=1;
   while(1)
{
       if(k==1)            //按键弹开后始终显示时间
      {
       k=bot();
       display(mstime);
      }
       else                //若按键按下,重新开始测试
       {
        while(1)
       {
        if(k==1)            //按键弹开后始终显示时间
        {
         k=bot();
         display(mstime);
        }
       else                //若按键按下,重新开始测试
        {
         mstime=0;
         P2=0xff;
         break;
        }
      }
     }
}
}
}

Keil代码与Proteus8.8; 7.5仿真下载:

网友A(2022-06-15):
请问楼主,您分享的hex仿真没有问题但是写进单片机后不能运行,需要如何调试我的实物电路呢?

网友B:
需要先按住按钮,等待led亮起后再松开按钮

网友B:
用protues8.9仿不起来,是吗?

网友B:
用8.9仿的就是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