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如何画出焊接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1-10-25):
如何画出焊接电路原理图,不要pcb这种这么绕的,要焊在洞洞板上,小白一点的电路仿真图。把cd4093的引脚连接画成图三的ne555那样,哪位大神能指导一下(图一和图二分别是电路原理图和pcb图)

楼主:
自己去画了一下图,难住了,心有余力不足

网友A:
洞洞板软件LochMaster_V4.0完整板(带汉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洞洞板软件LochMaster_V4.0完整板(带汉化)

谢谢 我去看看

网友B:
如果连PCB板都不会画,建议改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去看看

复杂点的电路,焊洞洞板就挺费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连PCB板都不会画,建议改行。

哭了,我大一啊,我要加入科协要做一个作品

网友D:
得飞线,不好画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哭了,我大一啊,我要加入科协要做一个作品

看你电路也不复杂,手工画一个不省事? 尤其是 “你大一”啊,手工画、更显得是你自己亲手做出来的。我只要不打板,电路图全都手工画的,省事,找零件库的时间,图都画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