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应用开关电源IC的变压器能代用吗(工作频率,副电压,功率,输出电压都一样)

楼主(2021-10-25):
我们现在每找一家IC方案商,都有一款响应变压器,那我想要是我的设计需求是一样的,并几种芯片的工作频率是一样,那做好的变压器能在不同方案间使用,怎么知道这样使用是合适的,可靠地

网友A:
再加上激励方式一样就可以通用(注意脚位和同名端)吧

网友B:
这个问题较复杂,达成目的的前提是,你对电源能量变换的原理,以及变压器的知识有足够的积累。
其中,最关键的是:你如果会设计变压器就好办了。
如果仅依赖变压器商家的宣传,是不靠谱的。

网友C(2024-05-28):
除非是同一型号,不同生产厂商,如UC3842芯片,生产厂商很多。另外同一厂商,不同型号,基本上不能替换。

网友D(2024-07-10):
电源拓扑很多,互相的变压器肯定不一样,但同样的拓扑下,两个芯片的供电一样,能达到相同的开关频率,就变压器而言应该是有可能通用的,因为变压器的设计是电路拓扑、输入电压、输出电压主要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