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一进外部中断就卡死,大佬帮我看下什么原因

楼主:
主程序 time,time2,time3由TIM1定时器提供时钟,Sys提供延时函数,TIM3提供PWM(两路)

void EXTI4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4)!=RESET)//不等于低电平就是1,按下的时候就不为1了
        {
            Delay_ms(10);
            if(Menu==1)
            {
                Menu=2;
            }else if(Menu==2)
            {
                Menu=1;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4);  //清理标志位
        }
}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char keytemp=0x55;
    /*keytemp&0X0F 表示只取末尾四位为有效值*/
    /*0x0F 表示采样四次IO为高电平  表示IO状态稳定在高电平*/
    /*0x00 表示采样四次IO为低电平  表示IO状态稳定在低电平*/
    while(((keytemp&0X0F)!=0x0F)&&((keytemp&0X0F)!=0x00))
    {
        /*间隔1us后采集*/
         Delay_us(1);
        /*按键缓存器左移一位*/
        keytemp<<=1;
        /*当脉冲脚为高时 或称为A相*/
        if(knob1_clk== 1)
        {
            /*按键缓存器末尾补1*/
            keytemp |= 0x01;
        }
    }
        if(Menu==2)
    {
    if(knob1_clk==1)
    {
        if(knob1_dt==1)
        {
            Mode_Sv=Mode_Sv+5;    /*A上升沿时 B为高 顺时针*/
        }
        else
        {
            Mode_Sv=Mode_Sv-5;    /*A上升沿时 B为低 逆时针*/
        }
    }else{
        if(knob1_dt==0)
        {
            Mode_Sv=Mode_Sv+5;    /*A下降沿时 B为低 顺时针*/
        }
        else
        {
            Mode_Sv=Mode_Sv-5;    /*A下降沿时 B为高 逆时针*/
        }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6);  //清除LINE6上的中断标志位
}

网友A(2021-10-25):
下面是主程序
        while(1)
        {
                if ( time >= 300 ) /* 10 * 1 ms = 10ms ʱ¼äµ½ */
                {
                        d=Get_Max31855();
                        TM1=d;
                        if(TM1>=92.5)
                        {
                                TM2=TM1+(TM1-92.3)*0.026;//²ÉÑù¾«¶È²¹³¥
                        }else
                        {
                        TM2=TM1;
                        }
                        time = 0;
                }
                if ( time2 >= 1000 ) /* 1000 * 1 ms = 1s ʱ¼äµ½ */
                {

                        pid.Pv=TM2;//µ±Ç°Î¶Ƞ
                        PID_Calc(); //pid¼ÆËã
                        Mode();//ʱ¿Ì²ì¾õÉèÖÃζȵı仯
                        time2 = 0;
                }
                if ( time3 >= 200 ) /* 10 * 1 ms = 10ms ʱ¼äµ½ */
                {
                        time3 = 0;
                        OLED_Temp();
                }
        }

网友B:
EXTI4_IRQHandler里面Delay_ms(10)是用systick中断实现的吧???systick中断优先级低于exti4,所以执行到这一句永远无法进一步执行下去了。

千万不要在中断处理函数里面用delay,这是个基本原则问题。

网友C:
如果你说的是真实的,则外中断后,跳入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外中断服务程序在下列情况下会死机:
1、没有写外中断服务程序,即中断后,程序就【飞】了。
2、有死等的条件语句,因条件不成立,死等出不来。
3、修改的主程序的重要参数,造成主程序发生未预期的结果。例如,主程序在等某一事件的结果,突然被外中断打断,中断服务程序又将这个事件清除了,造成中断返回后,主程序等不到事件的结果。

网友D:
在中断处理函数里面放while(),你不死机天理难容啊。人家中断处理函数要么打个标记,要么几十微秒内退出,毕竟中断要轮询,要嵌套。你直接while住,函数怎么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说的是真实的,则外中断后,跳入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外中断服务程序在下列情况下会死机:
1、没有写 ...

他在中断处理函数里面放了while

网友E:
在中断里延时,,真有你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