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的STC系列单片机中哪款稳定性、抗干扰比较好?

楼主(2021-10-25):
求教各位大佬,现有的STC89、90、12、15和stc8系列单片机中哪款最稳定,抗干扰强?
我原来的项目是基于89C52的,现在需要增加些功能,现场使用环境不太好,干扰比较大,现在STC也更新了好几代了,想换一款单片机。性能要求不是特别高,就是要稳定。求大佬推荐下

网友A:
抗干扰而言,STC全系列中纵向比较中,15系列 [ 按STC他们自己的分法,即Y5系列 ] 是比较好的(不包括STC15FxxxxE系列,这是Y3系列)。

8系列 [Y6系列] 的话稳定性和15系列差不多,抗干扰比15系列稍差(可能速度太快了?)。如能满足你的环境,能用8系列还是8系列好。

然后,90绝对不要用,不说别的89还在供货,90却停产了,说明什么,不言而喻。

网友B:
如果28引脚能满足的话,推荐PIC16F1933
STC今年这价格都比PIC还高,抗干扰要求高的,还不如用PIC的
STC15W系列抗干扰应该是STC里面最好的吧,反正STC8G的真的不怎么样,小的PCB板,如果是有高频元件,ADC经常不准确,这个是我做LED手电的时候发现的,同一块PCB,ADC经常不准确,把LED驱动关闭了就行
STC15W就不会,一直都相对稳定

网友C:
同样的工艺能力、设计能力,抗干扰的能力能有多大的差异呢?
不如提升你的保护措施,这个靠谱一些。

网友D:
我也觉得15W系列抗干扰比8G系列要好,不知道是不是代码写的不好还是错觉

网友E:
我用STC89C51、52做的小东西用在工厂小型机台的工控板,运行了好多年都没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也觉得15W系列抗干扰比8G系列要好,不知道是不是代码写的不好还是错觉

STC8是2017年新出的系列,还新增了很多寄存器,固件版本高、速度快,程序保密性好。

网友G:
8G感觉稳定性不好 跑程序时间长了出莫名其妙的问题 再刷一次又正常了 遇到好几次 确认是片子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工艺能力、设计能力,抗干扰的能力能有多大的差异呢?
不如提升你的保护措施,这个靠谱一些。

这个说法很对,就算mcu厉害了,外围电路差一样问题百出

网友F:
引用 网友G:
8G感觉稳定性不好 跑程序时间长了出莫名其妙的问题 再刷一次又正常了 遇到好几次 确认是片子问题

不稳定可能是你看门狗程序写的有问题。

网友I:
抗干扰不能靠单片机本身,要靠合理的电路设计。

网友J:
用STC8系列吧,功能比较多,我用stc8做了好几个项目了,用起来还不错

网友K(2021-12-02):
STC15我们以前拿来做步进电机控制芯片,没被干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