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根据字模反推汉字的软件

楼主(2021-10-25):
现在有汉字推出字模的软件,比如这个:

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根据字模能反推出汉字的软件

网友A:
用Excel写一个
    0x80,0x00,0x88,0x00,0x88,0x00,0x88,0x00,0xfc,0x3f,0x84,0x00,0x82,0x00,0x81,0x00,
0x80,0x00,0xfc,0x1f,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ff,0x7f,0x00,0x00, // 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Excel写一个
    0x80,0x00,0x88,0x00,0x88,0x00,0x88,0x00,0xfc,0x3f,0x84,0x00,0x82,0x00,0x81,0x00,
...

你这是涂色出 0 1 ?
还是输入 0 1 出涂色的?

如果是涂色出 0 1 的话,你这个 excle 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C:
当你在手机上手写汉字时,手机便能认别,这就是你在找的【字模反推汉字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你在手机上手写汉字时,手机便能认别,这就是你在找的【字模反推汉字的软件】。

准确地说是读图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Excel写一个
    0x80,0x00,0x88,0x00,0x88,0x00,0x88,0x00,0xfc,0x3f,0x84,0x00,0x82,0x00,0x81,0x00,
...

你这个是怎么弄的,手动输入取模的十六进制码就能自动识别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怎么弄的,手动输入取模的十六进制码就能自动识别吗?

excle 里 如果只是要 输入 16 进制 然后描点的话,用HEX2BIN函数, 可以把16进制转2进制 然后每8个单元格 对应一个单元格做条件格式就可以了。

网友D:
你这属于 图形汉字识别算法 是一种人工智能算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涂色出 0 1 ?
还是输入 0 1 出涂色的?

是输入取模的32个16进数值(最右第1,2列)
经一些计算后排出16x16的左半和右半(最右第3,4列)
用HEX2BIN得出2进格式(最右第5,6列)
再用一些方程把2进格式拆开8格
用格式化条件把对应的左16列涂上颜色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怎么弄的,手动输入取模的十六进制码就能自动识别吗?

只能识别固定排序的取模码
如:
0x80,0x00,0x88,0x00,0x88,0x00,0x88,0x00,0xfc,0x3f,0x84,0x00,0x82,0x00,0x81,0x00,
0x80,0x00,0xfc,0x1f,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ff,0x7f,0x00,0x00, // 生
就是
左1,右1,左2,右2,左3,右3,左4,右4...
左17,右17,左18,右18,左19,右19,左20,右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