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开关速度问题

楼主(2021-10-25):
单片机驱动IO口,光耦那3脚上下沿稳定时间基本1ms以内,但是mos管开关波形那上下沿基本40ms左右,图中漏极已经通过接线端子连接上+KM和10K电阻了,请问为啥开关那么慢,如何改善。图中+KM是对地110v/220v

网友A:
查datasheet里面Cgs有多大你就知道为什么那么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datasheet里面Cgs有多大你就知道为什么那么慢了。

看了数据手册了,上面写的开关时间都是几百ns

网友B:
MOS的栅极对地是不导通的,它相当于是电容。
当打通MOS时栅极电压为高,是由光藕提供的,很快电压就上去了(充电电阻很小)。
当关闭MOS时,栅极电容的放电只能通过R10,这个电阻是10K,放电当然就慢了。放电慢,栅极电压下降就慢,速度就上不去了。
改善的方法是,关断是,让放电回路电阻变小!!
明白道理后,改进不困难。

网友C:
楼主的电路结构和元件选择都不符合高速要求。如果对MOS管开关速度有较高要求建议使用TLP250专用光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数据手册了,上面写的开关时间都是几百ns

查了下你管子的datasheet,里面有Qgs、Qg的参数,你仔细想想用你现在这点电流把电荷搬来搬去需要多少时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电路结构和元件选择都不符合高速要求。如果对MOS管开关速度有较高要求建议使用TLP250专用光耦。

1ms级别就行了,但是实际几十ms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的栅极对地是不导通的,它相当于是电容。
当打通MOS时栅极电压为高,是由光藕提供的,很快电压就上去了 ...

大佬,不是这个问题,我门极即栅极输入那测波形,上下沿就是0.4ms内完成,但是,漏极输出下降沿沿2.多ms,上升沿80多m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电路结构和元件选择都不符合高速要求。如果对MOS管开关速度有较高要求建议使用TLP250专用光耦。

您在看看上面的回复,栅极输入上下沿都是0.2ms符合要求的,但是漏极输出那上升沿80多ms

网友C:
引用 楼主:
1ms级别就行了,但是实际几十ms

此图控制MOS管开关上下沿可以小于1us。

网友D:
这种接法,输出上升是关断,下降才打开
R10换成1K的,或者反接一个二极管试一下
下降不够快的话,加大驱动电压和电流

网友E:
漏极220v可以用示波器量么?

网友F:
817光藕驱动电流有限,要加驱动电路才能让MOS管加速导通,要么换MOS,要么加个三极管

网友G:
MOS理论上是电压控制器件,但需要高速的时候,则需要很大的驱动电流,因为栅极电容的存在,导通就是需要给电容充电。所以光耦电流太小了,所以速度起不来,最简单的是按照10楼的,用图腾柱驱动。

网友H:
14楼已经说明原理了,楼主这种驱动只适合做开关时间大于1秒的情况。最简单是5VIO脚直接驱动MOS管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IO脚到地要接一个5.1V稳压管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I:
把光耦与电阻位置对调试看

网友I:
否则的话使用推挽电路

网友J:
80多ms的话那就和驱动电路没关系了,要看看负载的阻抗特性

网友K:
改用推挽输出驱动。这种光耦关断很慢的,参考TPL715这种。

网友L:
漏极输出下降沿沿2.多ms,上升沿80多ms
是因为你的漏极负载是R9,电阻值大,电压上升自然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