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单片机串口程序只可以接收不可以发送呢?

楼主(2021-10-25):
#include<reg51.h>

#define FOSC 11059200UL//晶振值
//#define baud 9600
#define BRT (65536 - FOSC / baud / 4)//重载值

sfr AUXR = 0x8e;
sfr T2H = 0xd6;
sfr T2L = 0xd7;
sfr P1M0=0x92;
sfr P1M1=0x91;
sfr P3M0 = 0xb2;
sfr P3M1 = 0xb1;
sbit rts=P3^3;
sfr P_SW1 = 0xa2;
sbit red=P1^7;
//sbit green=P1^2;
//sbit yellow=P3^2;
//sbit travelswitch=P3^4;

char buft[2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0x10,0x11};//数据发送缓冲
char bufr[20];//接收
char buf[30];//保存数据
int flagtxd=0;//发送标志
int flag0_5s=0;//定时0.5秒的标志
int cnt=0;//定时计数标志
int flagred=0;//红灯闪烁标志
int rlen=0;//接收数据的长度

void ea_on();//开总中断
void ea_off();//关总中断
void configuart(int baud);//串口配置,baud为波特率
void uartinit();//串口初始化配置
void uart_interrupt_on();//串口中断打开
void uart_interrupt_off();//串口中断关闭
//void uart_r(char *bufr,char len);//串口接收
void uart_t();//串口发送
void max485(bit x);//max485x为0接收为1发送

void timerpattern();//定时器模式
void timerinitialize();//定时器初值
void timert0on();//定时器T0启动
void timert0off();//定时器T0关闭
void t0interrupton();//开TO中断
void t0interruptoff();//关T0中断
void redledon();//红灯亮
void redledoff();//红灯灭
//void greenledon();//绿灯亮
//void greenledoff();//绿灯灭
//void yellowledon();//黄灯亮
//void yellowledoff();//黄灯灭
void redblink();//红灯闪
void iopattern();//IO口配置

char analysis_len(char *bufr,char rlen);//解析串口一段数据长度
void analysis();//解析数据

void main()
{
        iopattern();
        timerpattern();
        timerinitialize();
        ea_on();
        t0interrupton();
        //timert0on();

        red=0;
        //max485(0);        //max485为接收
        max485(1);
         uartinit();
        configuart(9600);
        uart_interrupt_on();
//        analysis_len(bufr,rlen);

//        analysis();

        while(1)
        {
                 //analysis();
                 //uart_t();
                 red=1;
                 flagtxd=1;
                 SBUF=buft[5];
                 while(flagtxd);
//                 switch(buf[0])
//                 {
//                         case 0x01:redledon();break;
//                        case 0x02:redblink();break;
//                        case 0x03:redledoff();break;
//                 }
                //redblink();

        }
}

void ea_on()//开总中断
{
        EA=1;
}

void ea_off()//关总中断
{
        EA=0;
}

void configuart(int baud)//串口配置,baud为波特率
{

        T2L =(65536 - FOSC / baud / 4);
        T2H =(65536 - FOSC / baud / 4)>> 8;
        AUXR = 0x15;//定时器2作波特率发生器

}

void uartinit()//串口初始化配置
{
        P_SW1 = 0x40; //RXD_2/P3.6, TXD_2/P3.7
        SCON = 0x50;//设置串口为模式1可变波特率8位数据方式
//        INT_CLKO &= ~0x02;        //不输出时钟

}

void uart_interrupt_on()//串口中断打开
{
        ES=1;
}

void uart_interrupt_off()//串口中断关闭
{
        ES=0;
}

//void uart_r(char *bufr,char len)//接收
//{
//        int i;
//        if((SBUF^0x02)!=0)//是否为0x02开头不是则丢弃数据
//        {
//                for(i=0;i<=len;i++)
//                {
//                        bufr[i]=SBUF;
//                        while(!RI)
//                        {
//                                flag0_5s=0;
//                                timert0on();
//                                t0interrupton();
//                                if(flag0_5s==1)
//                                {
//                                        flag0_5s=0;
//                                        timert0off();
//                                        t0interruptoff();
//                                        break;
//                                }
//
//                        }
//                }
//        }
//}

void uart_t()//发送
{
        int i;
                for(i=0;i<10;i++)
                {
                        flagtxd=0;
                        SBUF=buft[i];
                        while(!flagtxd);//等待发送结束
//                        {
//                                timert0on();
//                                t0interrupton();
//                                if(flag0_5s==1)
//                                {
//                                        flag0_5s=0;
//                                        timert0off();
//                                        t0interruptoff();
//                                        break;
//                                }
//
//                        }
                }
}

void max485(bit x)
{
        rts=x;
}

void timerpattern()
{
        TMOD=0x01;
}//定时器为模式1非自动重载

void timerinitialize()
{
        TH0=0xD5;
        TL0=0x08;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timert0on()
{
        TR0=1;
}//定时器T0启动

void timert0off()
{
        TR0=0;
}//定时器T0关闭

void t0interrupton()
{
        ET0=1;
}//开TO中断

void t0interruptoff()
{
        ET0=0;
}//关T0中断

void redledon()
{
        red=1;
}
//红灯亮

void redledoff()
{
        red=0;
}
//红灯灭

//void greenledon()
//{
//        green=1;
//}
////绿灯亮
//
//void greenledoff()
//{
//        green=0;
//}//绿灯灭
//
//void yellowledon()
//{
//        yellow=1;
//}//黄灯亮
//
//void yellowledoff()
//{
//        yellow=0;
//}//黄灯灭

void redblink()
{
        if(flagred==1)
        {
                flagred=0;
                red=~red;
        }
}

void iopattern()
{
        P1M0=0x00;//准双向模式
        P1M1=0x00;
        P3M0=0x88;
        P3M1=0x00;
}//IO口配置

//char analysis_len(char *bufr,char len)
//{
//        char cnt,i,j;
//        char k=0;
//        for(i=0;i<=len;i++)
//        {
//                if(bufr[i]==0x02)
//                {
//                        cnt=1;
//                        buf[k]=bufr[i];
//                        for(j=0;j<=len;j++)
//                        {
//                                cnt++;
//                                buf[k++]=bufr[i+j];
//                                if(bufr[i+j]==0x03)
//                                {
//                                        return cnt;
//                                }
//                        }
//                }
//
//        }
//        return 0;
//}

void analysis()
{
        int i;
        for(i=0;i<=30;i++)
        {
                if(buf[i]==0x02)
                        {
                                if(buf[i+1]==0x30)
                                {
                                        if(buf[i+3]==0x30)
                                        {
                                                if(buf[i+4]==0x30)
                                                {
                                                        if(buf[i+5]==0x03)
                                                        {
                                                                switch (buf[i+2])
                                                                {
                                                                        case 0x31:redledon();break;
                                                                        case 0x32:redblink();break;
                                                                        case 0x33:redledoff();break;
                                                                }
                                                        }
                                                }
                                        }
                                }
                        }
        }

//        if(buf[0]!=0x02)
//                return;
//        else if(buf[1]!=0x30)
//                return;
//        else if(buf[3]!=0x30)
//                return;
//        else if(buf[4]!=0x30)
//                return;
//        else if(buf[5]!=0x03)
//                return;
//        else
//        //if(((buf[1]==0x30)&&(buf[3]==0x30))&&((buf[4]==0x30)&&(buf[5]==0x03)))
//        {
//                 switch(buf[2])
//                {
//                        case 0x31:redledon();break;
//                        case 0x32:redblink();break;
//                        case 0x33:redledoff();break;
//                }
//        }
}

void interrupttimer() interrupt 1
{
                TH0=0xD5;
                TL0=0x08;
                cnt++;

                if(cnt>=50)
                {
                        cnt=0;
                        flag0_5s=1;
                        flagred=1;
                        //flag2s++;

                }
}//中断定时0.5秒

void uart_interrupt() interrupt 4//串口中断
{
        if(RI) //接收到字节
        {
                RI=0;//软件清零接收中断标志位
                //if(rlen<20)
                //{
                        buf[rlen]=SBUF;
                        rlen++;
                //}
//                if(rlen<20)
//                {
//                        bufr[rlen]=SBUF;
//                        rlen++;
//                }
        }
        if(TI)//发送字节
        {
                TI=0;//软件清零发送中断标志位
                flagtxd=1;//发送完成标志

        }
}

网友A:
从你的程序看……
        while(1)
        {
                   flagtxd=1;
                 SBUF=buft[5];         <== 这里会发一次
                 while(flagtxd);         <===   一直停这里了。
          }
而,buft[5]; 是空值, 如果你串口助手是 16进制, 那么能收到一个 0x00,  是文本 的话什么也收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程序看……
        {

这样呢

void uart_t(char *buft,char len)//发送
{
        int i;
                for(i=0;i<len;i++)
                {
                        flagtxd=0;
                        SBUF=*buft++;
                        if((SBUF^0x07)!=0)
                        {
                                red=1;
                        }
                        while(!flagtxd);//等待发送结束

这是中断

if(TI)//发送字节
        {
                TI=0;//软件清零发送中断标志位
                flagtxd=1;//发送完成标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程序看……
        {

找了一下午还是没明白为什么收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了一下午还是没明白为什么收不到

如果,你只是要查串口发的问题,作一个简单试验不就好了?
主程序里
while(1)
{
      while(flagtxd);
      flagtxd = 1;
      SUBF  = 'A';
}

中断里
if(TI)//发送字节
        {
                TI=0;//软件清零发送中断标志位
                flagtxd=0;//发送完成标志

        }

如果成功工作,就会发很多  A 到你的 电脑。如果不成功就要查电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呢

void uart_t(char *buft,char len)//发送

你主函数内没有用uart_t,直接
flagtxd=1;
                 SBUF=buft[5];
                 while(flagtxd);
了,有没有改一下?

楼主:
感谢各位!!!问题解决了是单片机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