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缺相检测电路,为什么单片机总烧坏。

楼主:
电路哪里有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2021-10-25):
单从原理图上,你是看不出毛病的。
而实际电路中,高压是可以通过【分散电容……,感应电压】,窜入CPU的引脚上的,设计时需要加防护。

网友B:
图不完整,最关键的地方——单片机是怎么检测380V的你没有贴出来。

网友C:
取样电路改进一下吧!用电流互感器取样要可靠一些,电压取样不可靠!

网友D:
如果5v正常后面电路应该没得问题。那个75度是温度开关吗,如果是!检查4脚方向设置。

网友E:
光耦都没一个?变频器的通讯电路,驱动电路和保护电路都是光耦隔离

网友F:
这个仅能做缺相保护?之前见过用一块双时基集成电路制作的缺相过载保护器

网友C:
从你的原理图可以看出设计不合理!C1取值104,C2取值103,显然不合理,根据容抗与电容值成反比关系,C2的容抗显然要大于C1的容抗,分压原理C1的端电压明显要小于C2的端电压!(不考虑R4的分压),正确的做法是C2取值为C1的10倍以上,这样C2端电压就会降低!再在ZD1两端并联一只电容器,稳压管就不会烧了!另外,D4没必要存在!C2两端电压不会超过1000V,1只4007甚至4004都完全可以满足要求!如果C2两端电压超过1000V,稳压管必烧!

网友G:
光耦隔离,热地危险

网友H:
E2容量加大,且并联104贴片小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