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功放IC选择 输入10-50毫瓦可以带动4欧3瓦的喇叭?

楼主(2021-10-25):
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功放IC是可以输入10-50毫瓦,但是输出是可以带动4欧3瓦的喇叭的?

网友A:
加个电位器调节

网友B:
NS4158B,PAM8403数字功放,玩具级别的,几毛钱一个,不喜欢就扔了
TI的TPA系列还可以,现在汽车上有的很多,也是数字功放,30-50W不装散热片随便玩,有点小贵,但也就十来块
不想动手的,马云家里有的是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电位器调节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NS4158B,PAM8403数字功放,玩具级别的,几毛钱一个,不喜欢就扔了
TI的TPA系列还可以,现在汽车上有的很多,也 ...

好的,谢谢

网友C(2021-12-21):
啥是输入功?输入端一般是指输入阻抗及电压1~2v,输出多少功率及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