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自动猫砂盆,大概方向应该怎么做?

楼主(2021-10-25):
各位大佬,用单片机做自动猫砂盆,但我没什么头绪,有哪位大佬能简单说一下这个大概方向应该怎么做嘞,感激不尽!

网友A:
自动猫砂盆以前看哔哩哔哩UP用过,就是猫砂盆底部有个旋转的东西,能自动自动旋转将奥力给过滤出来,不过不好用,那个UP主手里的自动猫砂盆不但没过滤,甚至还将猫砂搞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猫砂盆以前看哔哩哔哩UP用过,就是猫砂盆底部有个旋转的东西,能自动自动旋转将奥力给过滤出来,不过不 ...

哭了,好难啊

网友B:
猫猫拉完臭臭后出去,将感应到的信号给MCU。控制猫砂过滤下沉,送出臭臭后收回,翻转,猫砂又回来了。
我可是老牌铲屎官,数年的经验都传授给楼主啦。

网友C:
木有用的,工程量太大了,越是深入,你就会发现困难越大
想当初,我也想给金毛搞一个自动冲水的,最后发现,还是做个电子时钟吧,这玩意简单........

网友D:
你是要做什么,DIY小玩意??这玩意比较新奇,得多考虑猫的习性

网友E:
首先,你应该写下你如何处理猫砂,然后考虑如何用自动控制来做同样的事情。

网友F:
选好芯片类型及通信方式,确定检测和数据的采集,判断状态,设置对应的操作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木有用的,工程量太大了,越是深入,你就会发现困难越大
想当初,我也想给金毛搞一个自动冲水的,最后发现,还是 ...

汤姆比旺财好打理。因为两者体重和排泄物不在一个量级,所以制作费上没法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猫猫拉完臭臭后出去,将感应到的信号给MCU。控制猫砂过滤下沉,送出臭臭后收回,翻转,猫砂又回来了。
我 ...

感激不尽!

网友H(2021-12-10):
这个其实很简单。方形猫砂盆,做一把铲子横贯整个盆。使用导轨从一个方向到另一方向铲。到快到底时触发微动开关,使用舵机打开再铲子前面的集便盒。利用你想的到的原理吧铲子抬起,倒进去。关闭集便盒。铲子复位。可以做一个长回廊,以便滤叫上的沙,同时也多多少少阻止些臭味。
买现成的人体探测器,接灯,接两个风扇(一个进风一个排风。为相对密闭环境单排效果不是很好,最好时双向流,厕所回廊口进风,正好还起到了阻止臭味出来)
选择随便的都可以做吧,我大概最近也想做一个这玩意

这种场合使用膨润土的为妙。特别推荐铂钻。好的沙不卡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