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稳态多谐振荡器的波形

楼主(2021-10-25):
测量了一个由两个9013三极管和电阻电容构成的无稳态多谐振荡器,电源电压9V,阻容为2M*0.1U,计算频率为3.57HZ,实际测量为4HZ,但是用示波器观看波形的时候发现三极管的基极和集电极的波形几乎一致,而且和标准的波形差别也很多,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基极控制三级管导通,从而点亮LED,波形一样,所以才能振荡起来,如果三级管集电极,和基极波形差别大了,那么很快就会从非稳态转成稳态,振荡就会停下来了。

网友B:
检查三极管是否正常或更换三极管试看

网友C:
电路正常,正常波形就是这样的,改变充放电时间常数能改变一点点波形。集电极再加一个二极管和电阻,能改善上半部分的波形为矩形,下半部为锯齿波。

网友D:
电路是左右对称的,B与C,只隔了个电容,对交流来说,波形当然是很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