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与dht11在oled上显示温湿度程序

楼主(2021-10-26):
#include "dht11.h"
#include "delay.h"

#define DT GPIO_Pin_11

//复位DHT11
void DHT11_Rst(void)
{
        DHT11_IO_OUT();         //SET OUTPUT
        DHT11_DQ_OUT=0;         //拉低DQ
        delay_ms(20);            //拉低至少18ms
        DHT11_DQ_OUT=1;         //DQ=1
        delay_us(30);             //主机拉高20~40us
}

//等待DHT11的回应
//返回1:未检测到DHT11的存在
//返回0:存在
u8 DHT11_Check(void)
{
        u8 retry=0;
        DHT11_IO_IN();//SET INPUT
    while (DHT11_DQ_IN&&retry<100)//DHT11会拉低40~80us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100)return 1;
        else retry=0;
    while (!DHT11_DQ_IN&&retry<100)//DHT11拉低后会再次拉高40~80us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100)return 1;
        return 0;
}

//从DHT11读取一个位
//返回值:1/0
u8 DHT11_Read_Bit(void)
{
        u8 retry=0;
        while(DHT11_DQ_IN&&retry<100)//等待变为低电平
        {
                retry++;
                delay_us(1);
        }
        retry=0;
        while(!DHT11_DQ_IN&&retry<100)//等待变高电平
        {
                retry++;
                delay_us(1);
        }
        delay_us(40);//等待40us
        if(DHT11_DQ_IN)return 1;
        else return 0;
}

//从DHT11读取一个字节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u8 DHT11_Read_Byte(void)
{
        u8 i,dat;
        dat=0;
        for (i=0;i<8;i++)
        {
                dat<<=1;
                dat|=DHT11_Read_Bit();
        }
        return dat;
}

//从DHT11读取一次数据
//temp:温度值(范围:0~50°)
//humi:湿度值(范围:20%~90%)
//返回值:0,正常;1,读取失败
u8 DHT11_Read_Data(u8 *temp,u8 *humi)
{
        u8 buf[5];
        u8 i;
        DHT11_Rst();
        if(DHT11_Check()==0)
        {
                for(i=0;i<5;i++)//读取40位数据
                {
                        buf[i]=DHT11_Read_Byte();
                }
                if((buf[0]+buf[1]+buf[2]+buf[3])==buf[4])
                {
                        *humi=buf[0];
                        *temp=buf[2];
                }
        }
        else return 1;
        return 0;
}

//初始化DHT11的IO口 DQ 同时检测DHT11的存在
//返回1:不存在
//返回0:存在
u8 DHT1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PG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T;                                 //PA11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IO口
        GPIO_SetBits(GPIOA,DT);                                                 //PG11 输出高

        DHT11_Rst();  //复位DHT11
        return DHT11_Check();//等待DHT11的回应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led.h"
#include "sys.h"
#include "o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bmp.h"
#include "dht11.h"
char usart1_buf[BUF_SIZE];        // 串口1接收数据数组
char usart1_index;                        // 串口1接收数据下标(长度)
char usart1_flag;                        // 串口1接收完毕标志(是:1        否:0)
int main (void)
{
        // 初始化硬件函数调用
        u8 temp;
    u8 humi;

        Init_USART1();         // 串口初始化,9600
        Init_LED();
        Delay_init();
        OLED_Init();

        while(1)
        {

                OLED_Refresh();

                DHT11_Read_Data(&temp,&humi);//

                OLED_ShowChinese(0,0,0,16,1);//
                OLED_ShowChinese(18,0,1,16,1);//
                OLED_ShowChar(36,0,':',16,1);//显示ASCII字符
                /*OLED_ShowChinese(54,0,2,16,1);//
                OLED_ShowChinese(72,0,3,16,1);//
                OLED_ShowChinese(90,0,4,16,1);//
                */

                OLED_ShowChinese(0,16,5,16,1);//
                OLED_ShowChinese(18,16,6,16,1);//
                OLED_ShowChar(32,16,':',16,1);//显示ASCII字符
        OLED_ShowNum(50,16,temp,2,16,1);
                OLED_ShowChinese(68,16,9,16,1);//

                OLED_ShowChinese(0,32,7,16,1);//
                OLED_ShowChinese(18,32,8,16,1);//
                OLED_ShowChar(32,32,':',16,1);//显示ASCII字符
        OLED_ShowNum(48,32,humi,2,16,1);
                OLED_ShowChar(66,32,'%',16,1);//显示ASCII字符
                }

        }

代码下载:

网友A(2021-12-05):
取模格式是咋样的?

楼主:
中景园oled有取模教程的

网友B:
每行1个字节 8位控制点阵的吗

网友C(2022-01-06):
报了52个错误,什么回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报了52个错误,什么回事

是不是缺少库?你看我用Keil5的编译结果

网友E(2022-03-30):
如果将DHT11温湿度采集修改成MQ-2代码应该哪里需要修改呀

网友F(2022-05-03):
引用 网友E:
如果将DHT11温湿度采集修改成MQ-2代码应该哪里需要修改呀

完全不一样的吧。mq-2是数模转换

网友G(2022-06-22):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缺少库?你看我用Keil5的编译结果

我的也是好多错误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如果将DHT11温湿度采集修改成MQ-2代码应该哪里需要修改呀

这个是不同的传感器,改不了的,MQ2传感器是用ADC采集的

网友I(2023-02-09):
引用 网友F:
完全不一样的吧。mq-2是数模转换

应该是不可以,MQ2模块i出的是高低电平吧

网友J(2024-05-16):
求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