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DHT11+LCD12864+JQ8400语音播报环境检测程序

楼主(2021-10-26):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da = P2^1; /*一线串口发送引脚  */
sbit RS = P1^1;
sbit RW = P1^2;
sbit  E = P1^3;
sbit RST = P1^4;
sbit PSB = P1^5;
sbit GZJC = P1^6;
sbit LED1 = P1^7;
sbit TRH = P2^0;   //THD11接口

char str1[]={"   "};
char str2[]={"   "};
int TH_temp,TL_temp,RH_temp,RL_temp,CK_temp,respond,com_data,temp;
uchar i,j;
unsigned char num1 = 1;
unsigned char num2 = 1;

void Car_toon();   //开机动画
void LCD_BusyCheck();//检忙
void LCD_WCMD(unsigned char cmd);//写屏幕指令
void LCD_WDAT(unsigned char dat);//字库--字符
void LCD_SetPos(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屏幕定位
void LCD_HZ(unsigned char *s);//汉字
void DHT11_receive();
char DHT11_rec_byte();
void delay(int ms);
void Delay1us(int T);

void SendData ( unsigned addr )
{
    unsigned i;

    EA = 0;/*发送时关掉中断,防止中断影响时序  */

    sda = 1;/*开始拉搞  */
    Delay1us ( 1000 );
    sda = 0;/*开始引导码*/
    Delay1us ( 2200 );/*此处延时最少要大于2ms,此参数延时为310ms  */

    for ( i = 0; i < 8; i++ ) /*总共8位数据  */
    {
        sda = 1;
        if ( addr & 0x01 ) /*3:1表示数据位1,每个位用两个脉冲表示  */
        {
            Delay1us ( 500 );
            sda = 0;
            Delay1us ( 210 );
        }
        else              /*1:3表示数据位0 ,每个位用两个脉冲表示  */
        {
            Delay1us ( 210 );
            sda = 0;
            Delay1us ( 500 );
        }
        addr >>= 1;
    }
    sda = 1;
    EA = 1;
}

void Delay1us(int T)
{
    while(T--);
}

void main()
{
    RST = 1;
    PSB = 1;
    GZJC = 1;
    LED1 = 0;
    Car_toon();

    LCD_WCMD(0X30);  //基本指令
    LCD_WCMD(0X0c);  //打开显示
    LCD_WCMD(0X01);  //清屏

    LCD_SetPos(0,0);
    LCD_HZ("光照:");

    LCD_SetPos(1,0);
    LCD_HZ("温湿度:");

    LCD_SetPos(2,0);
    LCD_HZ("照明系统:");

    LCD_SetPos(3,0);
    LCD_HZ("通风系统:");

    DHT11_receive();

    while(1)
    {
        DHT11_receive();
        LCD_SetPos(1,4);
        LCD_WDAT(str2[0]);
        LCD_WDAT(str2[1]);

        LCD_SetPos(1,6);
        LCD_WDAT(str1[0]);
        LCD_WDAT(str1[1]);

        if( ((TH_temp/10)*10+(TH_temp%10)) > 27)
        {
            SendData(0x0a);
            SendData(0x03);
            SendData(0x0b);
            delay(15000);
        }

        if(GZJC == 1)
        {
          num1 = 1;
          LCD_SetPos(2,5);
          LCD_HZ("开");

          LCD_SetPos(0,3);
          LCD_HZ("弱");
            LED1 = 1;
            if(num2==1)    //一线串口语音
            {
            SendData(0x0a);
            SendData(0x01);
            SendData(0x0b);
            delay(12000);
                num1=1;
                num2=0;
            }

        }
        else
         {

          LCD_SetPos(2,5);
          LCD_HZ("关");

          LCD_SetPos(0,3);
          LCD_HZ("强");
            LED1 = 0;
            if(num1==1)   //一线串口语音
            {
            SendData(0x0a);
            SendData(0x02);
            SendData(0x0b);
            delay(12000);
                num2=1;
                num1=0;
            }

        }

    }
}

void Car_toon()     //开机动画
{
    LCD_SetPos(0,1);
    LCD_HZ("学院技能大赛");

    LCD_SetPos(1,1);
    LCD_HZ("智能控制系统");

    LCD_WCMD(0x34); //切换到扩展指令
    LCD_WCMD(0x03); //允许输入滚动地址

    delay(5000); //1秒

    for(i=0x40;i<0x60;i++)
   {
    LCD_WCMD(i); //滚动内容
    delay(1000); //1秒
   }
}

void LCD_BusyCheck()  //检测是否繁忙
{
    unsigned char temp;
    P0 = 0xFF;
    RS = 0;
    RW = 1;
    while(1)
    {
        E = 1;
        temp = P0;
        E = 0;
        if((temp & 0x80) == 0)
            break;
    }
}

void LCD_WCMD(unsigned char cmd)
{
    LCD_BusyCheck();
    RS = 0;
    RW = 0;
    P0 = cmd;
    E = 1;
    E = 0;
}

void LCD_WDAT(unsigned char dat)//写数据
{
    LCD_BusyCheck();
    RS = 1;
    RW = 0;
    P0 = dat;
    E = 1;
    E = 0;
}

void LCD_SetPos(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定位
{
    unsigned char pos;
    switch(x)
    {
        case 0 : x = 0x80;break;
        case 1 : x = 0x90;break;
        case 2 : x = 0x88;break;
        case 3 : x = 0x98;break;
        default:break;
    }
    pos = x+y;    //x范围:0~3,y范围:0~7
    LCD_WCMD(pos);
}

void LCD_HZ(unsigned char *s)
{
    while(*s)
        LCD_WDAT(*s++);
}

/*---------DHT11所用延时----------*/
void Delay10u()
{
    unsigned char i;
    _nop_();
    _nop_();
    _nop_();
    i = 24;
    while (--i);
}

void Delay18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1;
    j = 194;
    k = 159;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开机动画所用延时----------*/
void delay(int ms)
{
    while(ms--)
   {
     for(j=0;j<120;j++);
   }
}

char DHT11_rec_byte()
{
          char i;
          com_data=0;
          for(i=0;i<=7;i++)
         {
                    respond=2;
                    while((!TRH)&&respond++);
            Delay10u();
                                 Delay10u();
                                 Delay10u();
                    if(TRH)
                    {
                              temp=1;
                              respond=2;
                              while((TRH)&&respond++);
                    }
                    else
                              temp=0;
                    com_data<<=1;
                    com_data|=temp;
          }
          return(com_data);
}

/****************************************************************************/
//温湿度读取子程序
//温度高8位== TH_data
//温度低8位== TL_data
//湿度高8位== RH_data
//湿度低8位== RL_data
//校验 8位 == CK_data
//调用的程序有 delay();, Delay_5us();,RECEIVE();
/***************************************************************************/
void DHT11_receive()
{
          //主机拉低18ms
         TRH=0;
         Delay18ms();
         TRH=1;
          //DATA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50us
         Delay10u();
         Delay10u();
          //delay_us();delay_us();delay_us();delay_us();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TRH=1;
          //判断DHT11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if(!TRH)
         {
                  respond=2;
                  //判断DHT11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TRH)&& respond++);
                 respond=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while(TRH && respond++);
                 //数据接收状态
                RH_temp = DHT11_rec_byte();
                RL_temp = DHT11_rec_byte();
                TH_temp = DHT11_rec_byte();
                TL_temp = DHT11_rec_byte();
                CK_temp = DHT11_rec_byte();
                TRH=1; //数据校验
        }
        //湿度整数部分
         str1[0] = (char)(0X30+RH_temp/10);
         str1[1] = (char)(0X30+RH_temp%10);
         //温度整数部分
         str2[0] = (char)(0X30+TH_temp/10);
         str2[1] = (char)(0X30+TH_temp%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