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大神帮我看看这个需要改哪里?非常感谢(单片机键盘)

楼主:
#include<reg51.h>
void delay50ms()
{
unsigned t;
        for(t=0;t<0x01;t++)
        {
                TMOD=0x10;
                TH1=0x33;
                TL1=0xb0;
                TR1=1;
                while(!TF1);
                TF1=0;
        }
}
unsigned char n[17]={0xcf,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1};
unsigned char k;
unsigned char scan_key(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P1=0x0f;
        while(temp!=0x0f)
        {
                delay50ms();
        }
        while(temp!=0x0f)
        {
                P1=0xfe<<1;
                switch(temp)
                {
                        case 0xee:k=1;break;
                        case 0xde:k=2;break;
                        case 0xbe:k=3;break;
                        case 0x8e:k=4;break;
                        case 0xed:k=5;break;
                        case 0xdd:k=6;break;
                        case 0xbd:k=7;break;
                        case 0x8d:k=8;break;
                        case 0xeb:k=9;break;
                        case 0xdb:k=10;break;
                        case 0xbb:k=11;break;
                        case 0x8b:k=12;break;
                        case 0xe8:k=13;break;
                        case 0xd8:k=14;break;
                        case 0xb8:k=15;break;
                        case 0x88:k=16;break;
                        default:break;
                                }
                        }
                P2=n[k];
                P3=~n[k];
                return 0;
}

屏幕截图 2021-10-26

网友A(2021-10-27):
个人觉得你的代码逻辑有很大的问题,没有理解按键检测的原理。

首先,你定义了一个temp,然后P1=0x0f,怎么突然之间就跳到while(temp!=0x0f)了?中间不应该有个temp=P1的过程?

其次,检测到temp!=0x0f后,为什么让P1=0xfe<<1?这也不会令P1最终得到真实的按键状态啊。最终只会导致P1==0x00。

最后,switch(temp)这,temp并没有得到真实的按键状态(P1口)对应的电平状态,自然会导致switch(temp)下面的语句没起任何作用。

建议找本教材,比如郭天祥的,看看按键检测的原理以及例程。或者看看视频的讲解,理解原理之后再写代码。

网友A: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X=P2^6;//(P0为数码管输出端口)
                sbit WX=P2^7;
                sbit S2=P3^4;

                uchar code Table_D[]={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char code Table_W[]={0xfe,0xfd,0xfb,0xf7,0xef,0xdf};

                void Delay_Us(uchar x);
                void Delay_Ms(uchar x);
                void Display(uint x);

                void Key_Scan();

                uchar Display_Num;

                void main()
                        {
                                while(1)
                                {
                                        Key_Scan();
                                        Display(Display_Num);
                                }
                        }

                void Delay_Us(uchar x)//12MHz_Delay:6x+10us;11.0592MHz=12MHz_Delay*1.085.
                                {
                                         while(x--);
                                }

                void Delay_Ms(uchar x)//12MHz_Delay:x+0.5~1Ms;11.0592MHz=12MHz_Delay*1.085.
                                {
                                        while(x--)
                                        {
                                                Delay_Us(75);
                                                Delay_Us(75);
                                         }
                            }

                                void Display(uint x)
                                 {
                                        P0=0xff;
                                        WX=1;
                                        WX=0;
                                        P0=Table_D[x/100];
                                        DX=1;
                                        DX=0;
                                        P0=Table_W[0];
                                        WX=1;
                                        WX=0;
                                        Delay_Ms(5);

                                        P0=0xff;
                                        WX=1;
                                        WX=0;
                                        P0=Table_D[x%100/10];
                                        DX=1;
                                        DX=0;
                                        P0=Table_W[1];
                                        WX=1;
                                        WX=0;
                                        Delay_Ms(5);

                                        P0=0xff;
                                        WX=1;
                                        WX=0;
                                        P0=Table_D[x%100%10];
                                        DX=1;
                                        DX=0;
                                        P0=Table_W[2];
                                        WX=1;
                                        WX=0;
                                        Delay_Ms(5);
                                 }

                                void Key_Scan()
                                {
                                        uchar temp,Key;

                                        P3=0xf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_Ms(10);
                                                if(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0f;
                                                        P3=temp;
                                                        Key=P3;

                                                        switch(Key)
                                                        {
                                                                case 0xee:Display_Num=1*1;break;
                                                                case 0xde:Display_Num=2*2;break;
                                                                case 0xbe:Display_Num=3*3;break;
                                                                case 0x7e:Display_Num=4*4;break;

                                                                case 0xed:Display_Num=5*5;break;
                                                                case 0xdd:Display_Num=6*6;break;
                                                                case 0xbd:Display_Num=7*7;break;
                                                                case 0x7d:Display_Num=8*8;break;

                                                                case 0xeb:Display_Num=9*9;break;
                                                                case 0xdb:Display_Num=10*10;break;
                                                                case 0xbb:Display_Num=11*11;break;
                                                                case 0x7b:Display_Num=12*12;break;

                                                                case 0xe7:Display_Num=13*13;break;
                                                                case 0xd7:Display_Num=14*14;break;
                                                                case 0xb7:Display_Num=15*15;break;
                                                                case 0x77:Display_Num=16*16;break;
                                                        }
                                                }
                                        }
                                }

网友B: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n[]={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1};

unsigned char k;

void Timer1Init()   //1毫秒@12.000MHz
{
        TMOD= 0x1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1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FC;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1 = 0;                //清除TF0标志
        TR1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scan_key(void)
{
        static bit sign;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char temp;
        P1=0x0f;
        if(P1!=0x0f)
        {
                if(++count>=10 && sign==0)
                {
                        sign=1;
                        temp=P1;
                        temp|=0xf0;
                        P1=temp;
                        switch(P1)
                        {
                                case 0xee:k=1;break;
                                case 0xde:k=2;break;
                                case 0xbe:k=3;break;
                                case 0x7e:k=4;break;
                                case 0xed:k=5;break;
                                case 0xdd:k=6;break;
                                case 0xbd:k=7;break;
                                case 0x7d:k=8;break;
                                case 0xeb:k=9;break;
                                case 0xdb:k=10;break;
                                case 0xbb:k=11;break;
                                case 0x7b:k=12;break;
                                case 0xe7:k=13;break;
                                case 0xd7:k=14;break;
                                case 0xb7:k=15;break;
                                case 0x77:k=16;break;
                                default:break;
                        }
                }
        }
        else
        {
                sign=0;
                count=0;
        }
}
void main()                                                //主函数
{
        Timer1Init();
        while(1)
        {
                if(TF1)
                {
                        TF1=0;
                        TL1 = 0x18;
                        TH1 = 0xFC;
                        scan_key();
                }
                P2=n[k/10];
                P3=~n[k%10];
        }
}

网友C:
这种矩阵键盘用反转法比较简单,给你一个参考代码。
{
  P1 = 0x0f;
//行置低,列置高(读列)
   if(P1!=0x0f)
    {
     // P1 = 0x0f;
      delaym(40);  //延时去抖。约60MS,可根据实际情况修改
      if(P1!=0x0f)
     {
            switch(P1)//扫描列
              {
                     case 0x07:i=3;break;
                     case 0x0b:i=2;break;
                     case 0x0d:i=1;break;
                     case 0x0e:i=0;break;
                     default:break;
             }
         //反转行列电平,读行
       P1 = 0xf0;
            switch(P1)
            {
                   case 0x70:j=3;break;
                   case 0xb0:j=2;break;
                   case 0xd0:j=1;break;
                   case 0xe0:j=0;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P1!=0xf0);   //等待键释放
  return key_word[i][j];//返回键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