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Arduino+esp8266和两个74hc595做一个16继电器的控制?

楼主(2021-10-26):
采用esp8266和两个74hc595来控制16个继电器
有没有扫描参考百度搜了一圈没找到需要的
采用arduino编译
提供一些参考
最好是验证过的
做成的的话我会把我的代码贴出来给大家参考
远程控制继电器代码已经写成目前驱动五路
采用网页配置参数上电自动连接远程控制目前想要增加到16路
大神们有没有成熟的控制方案

网友A:
ESP8266(有几个GPIO空闲的),用arduino编程,就可以控制了595(可以多个级联),即可以控制继电器了

网友B:
没玩过这样的控制,但估计只要安装595的库并熟悉它的函数,剩下的都简单了,而且这些库都有自带的示例可以参考的。

网友C:
用【esp8266】和【74hc595】控制【继电器】:
很简单:读通这三个东东的手册。只是你不愿意读罢了。

网友D:
74hc595很容易的吧。51大把的例程,绝大部分都是模拟IO口的,稍微改一下IO口引脚定义。就可以移植到到Ardui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