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头都是TYPEC口的线

楼主:
A口对TYPC口  里面有VDD  GND  D+  D-四根线  而TYPEC是有12/2=6个管脚。两头都是TYPEC口的线  里面应该有六根线才对吧!VBUS、GND、D+、D-、CC1、CC2!

如果要更多路的数据传输就只能用两头都是TYPEC口的线了?

A口对TYPC口 里面有VDD GND D D-四根线

A口对TYPC口  里面有VDD  GND  D   D-四根线

两头TYPEC口的线

两头TYPEC口的线

网友A(2021-10-26):
type-C属于 USB 3.0规范新增加的接口类型,所以,对应的是USB 3.0的传输规范, 另一头可以是 type-A(电脑端接口) 的USB 3.0, 也可以是 type-B(打印机端接口) 的 USB 3.0,全都是9引脚的,

最后,CC1,CC2一般不会同时用到,这是两路,一路通讯一般只会用到其中之一。

网友B:
是这样的,将两头对应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C:
手机厂商很多都是非标的,标准的太贵

网友D:
买个OTG转接口

网友A:
CC1,CC2 是不走线的,只在头子里面通过电阻,反馈给板子告诉板子自己是快冲线,所以,如果是快冲线,里面走线也就只走4根。Type-C 真的用满,也就走9根线, 对应USB 3.0 规范的 Type-A , Type-B 的9线。不存在必须两头Type-C接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