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P1口流水灯流动一次停止的程序要如何编写?

楼主(2021-10-26):
(无正文)

网友A:
很简单设置一个状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设置一个状态即可

  #include<reg51.h>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a)
{
unsigned char i;
while(a--)for(i=0;i<120;i++);
}
main()
{
unsigned char i;
P1=0xfe;
for(i=0;i<8;i++)
    {
    delay(200);
    P1=(P1<<1) | 0x01;
    }
    P1=0x00;
while(1);
}
怎样把这个程序改成流动一次停止

网友B:
引用 楼主:
#include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a)
{

你发上来的这个程序,本来就是流动1次(左移8位)停止啊……

你所谓的流动一次,到底啥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include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a)
{

我怎么觉得这个就是流动一次然后程序就在while(1)里面循环了呢,你还想怎么改呢

网友D:
while(1);  这条语句就是个死循环,程序运行到这儿便钉在这儿了。

网友E:
末尾加上死循环 whil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