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gbar不显示百分数

楼主(2021-10-26):
各位好,我使用STEMWIN 里的控件progbar ,为什么使用progbar_setvalue 设置值以后,显示的百分数始终为0%不变化?
还望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GUI_Exec(),这个函数执行后才能重新绘制无效区域!

楼主:
问题解决了,产生的时候FLAG设置不正确
原来
{PROGBAR_CreateIndirect,        "",                                                                                        GUI_ID_PROGBAR2,        5,        105,        420,        15,        GUI_TA_HCENTER|GUI_TA_VCENTER ,        0,        0},
修改后
{PROGBAR_CreateIndirect,        "",                                                                                        GUI_ID_PROGBAR2,        5,        105,        420,        15,        PROGBAR_CF_HORIZONTAL ,        0,        0},
把产生的flag修改下就可以了,晕死,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