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好用的936,1321发热芯的控制板原理图

楼主(2021-10-26):
好用简单的936,1321发热芯的控制板

图中VCC接电源线,我接的电脑电源的+12V和-12V,24V输入。HR接手柄的加热线。RT接手柄的热电阻。用双mos是因为单mos发热太大。双管基本上没怎么发热。mos管是用的电脑主板上拆下的70t03。经测试开机几秒钟就可以化锡,相当得劲。

网友A:
土豪!2个MOS管可以说为了散热方便还说得过去,2个可调电阻就确实很难说有创意了,增加可调元件意味着增加故障率。增加成本。

网友B:
楼主发个完整的原理图

楼主:
拆机的零件一大堆。自家用不用考虑成本。

网友C:
楼主的第二张936原理图是自己绘制的么?这个版本我有试制过,造价廉价,但是温控要手动对标调整,另外变压器也是关键,功率小了,连续焊接时,焊锡不易化

网友D(2021-11-25):
线性控制发热肯定大,用开关电源方式更好

网友E(2023-10-02):
请问一下楼主LM324的2脚和3脚之间接个10K可调电阻有什么作用?

网友E:
楼主电路是24V输入,用7805直接降压使用,压差这么大7805会不会好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