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享两个单片机的通讯的程序学习一下

楼主(2021-10-26):
怎么利用单片机实现:一个板子按下案件,另一个板子显示数字1、2、3等数字

网友A:
具体什么单片机? 可以用串口、高速传输用硬件SPI。

网友B:
仅供参考

网友C:
【实现:A板按下按键,B板显示数字1、2、3】:
1、在A、B两机之间建立一个通讯的通道(最简单的方式是,用一根线连通各自的一个IO口)。
2、A机有能力(写程序)将按键的输入转换成表达【1、2、3】的三种方式(如直接翻译成X=1、2、3)。
3、B机有能力(写程序)显示【1、2、3】,并可以根据某个信息不同来显示(如Y=1、2、3)。
4、AB两机建立一个共同的协议(写程序)来表达【1、2、3】,B可以收到X,并主Y=X。
协议:方式多多。例如:在AB互连的IO口上,发一个脉冲表示1,发三个脉冲表示3……。

网友D:
IO口足够多的话可以用一整个端口再加一脚做输出,

网友D:
要是IO口足够多,你可以用一整个串口作为数据口,一个脚作为锁存,连接另一个单片机的外部中断,然后自己定义好通信协议。如果IO口不够用,可以用四位并口或者消耗一个定时器发生波特率,用uart串口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