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通过DX2002蓝牙模块与安卓手机通讯试验

楼主(2021-10-27):
DX2002迷你无线串口高速透传SPP3.0BLE5.1低功耗接收控制蓝牙模块

本帖的主角就是图片中这货。
使用的手机是联想K5PRO是一款比较落后的机型了。

楼主:
DX2002引脚图,本帖慢更中。。。。。。。

楼主:
注意DX2002电压为3.3V。
实际中LZ曾把电源反接了,居然没烧。
另外我用1S锂电池4.2V直接供电也正常,但不推荐这么使用哦。

楼主:
上位机软件用各种串口调试助手都可以
楼主习惯用STC的程序下载软件里的调试助手

楼主:
安卓手机端用lz自己用E4A编写的简易软件(后面会附源码)

楼主:
引用 楼主:
安卓手机端用lz自己用E4A编写的简易软件(后面会附源码)

图片这么大啊,我用手机截屏的,下次再用电脑截一下吧。这么大没必要。

楼主:
首先按照上面的连接图连接硬件,硬件连接好后打开调试助手用AT命令对模块进行设置,需要注意的是模块默认波特率是115200
下面简单介绍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几个AT指令

AT+NAME\r\n 查询模块名称
AT+NAME=DX200M\r\n  设置模块名称
AT+BAUD\r\n 查询串口波特率
AT+BAUD=1\r\n 设置串口波特率 为9600 更改完设置后需要改变调试助手波特率才能继续通讯
AT+RESET\r\n 重启模块
AT+ADVI\r\n 广播周期
AT+PINCODE=8888\r\n 设置连接PIN密码8888
AT+NAMEC\r\n 查询名称及MAC地址
AT+NAMEC=1\r\n 设置名称后带12位MAC地址 0:无MAC  1:带12位MAC 2:带6位MAC
AT+LADDR\r\n 串口查询 MAC

注意用文本模式发送数据哦,一般正常情况下模块除了相关数据外都会回应OK,以文本方式回复。

楼主:
手机程序源码如下:

事件 主窗口.创建完毕()
        如果 权限操作1.取系统版本号()>=23 则
                权限操作1.申请全部权限() '必须先申请权限
        结束 如果
        变量 结果 为 逻辑型
        结果 = BLE蓝牙1.初始化()
        标签1.标题=("初始化结果:" & 结果)
        BLE蓝牙1.置可被发现()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1.被单击()
        如果 按钮1.标题 = "开始搜索" 则
                位置传感器1.开始监测() '在某些安卓系统中,必须先进行GPS定位才能搜索到蓝牙设备
                BLE蓝牙1.开始搜索()
                时钟1.时钟周期 = 10 * 1000
                按钮1.标题 = "停止搜索"
        否则
                BLE蓝牙1.停止搜索()
                时钟1.时钟周期 = 0
                按钮1.标题 = "开始搜索"
        结束 如果
结束 事件

事件 时钟1.周期事件()
        BLE蓝牙1.停止搜索()
        按钮1.标题 = "开始搜索"
        时钟1.时钟周期 = 0
结束 事件

事件 BLE蓝牙1.发现设备(名称 为 文本型,地址 为 文本型,MajorID 为 整数型,MinorID 为 整数型,配对状态 为 整数型)
        标签1.标题=("发现设备")
        列表框1.添加项目("名称:" & 名称 & "\n地址:" & 地址)
        列表框1.置项目标记(列表框1.取项目数()-1,地址)
结束 事件

事件 BLE蓝牙1.信号强度改变(名称 为 文本型,地址 为 文本型,信号强度 为 整数型)
        变量 计次 为 整数型
        变量 文本数组 为 文本型()
        变量循环首 计次 = 0 至 列表框1.取项目数()-1
                文本数组 = 分割文本(列表框1.取项目内容(计次),"\n")
                如果 文本数组(1) = "地址:" & 地址 则
                        列表框1.置项目内容(计次,"名称:" & 名称 & "\n地址:" & 地址 & "\n信号:" & 信号强度)
                        退出
                结束 如果
        变量循环尾
结束 事件

事件 列表框1.表项被单击(项目索引 为 整数型)
        BLE蓝牙1.连接设备(列表框1.取项目标记(项目索引))
        标签1.标题=("正在连接")
        主窗口.标题 = "正在连接"
        分组列表框1.清空所有数据()
结束 事件

事件 BLE蓝牙1.连接状态改变(状态 为 整数型)
        如果 状态 = 1 则
                标签1.标题=("已连接")
                主窗口.标题 = "已连接"
        否则
                标签1.标题=("已断开")
                主窗口.标题 = "已断开"
        结束 如果
结束 事件

事件 BLE蓝牙1.通道数据改变(服务UUID 为 文本型,通道UUID 为 文本型,数据 为 字节型())
        标签1.标题=("接收到数据" &  "\n数据:" & 字节集到十六进制(数据))
结束 事件

事件 主窗口.按下某键(键代码 为 整数型,传址 屏蔽 为 逻辑型)
        如果 键代码 = 返回键 则
                BLE蓝牙1.释放资源()
                结束程序()
        结束 如果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2.被单击()
        BLE蓝牙1.写入数据("0000ffe0-0000-1000-8000-00805f9b34fb","0000ffe1-0000-1000-8000-00805f9b34fb",十六进制到字节集("41"))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3.被单击()
        BLE蓝牙1.写入数据("0000ffe0-0000-1000-8000-00805f9b34fb","0000ffe1-0000-1000-8000-00805f9b34fb",十六进制到字节集("42"))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5.被单击()
        BLE蓝牙1.写入数据("0000ffe0-0000-1000-8000-00805f9b34fb","0000ffe1-0000-1000-8000-00805f9b34fb",十六进制到字节集("43"))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4.被单击()
        BLE蓝牙1.写入数据("0000ffe0-0000-1000-8000-00805f9b34fb","0000ffe1-0000-1000-8000-00805f9b34fb",十六进制到字节集("44"))
结束 事件

楼主:
至此我们 实现了用计算机通过DX2002蓝牙模块与安卓手机通讯,结果如图

网友A(2023-03-03):
接了个5V烧了

网友B:
一般这个都是3.3V低功耗的吧.....老大

网友C:
这个收好的有源码上传,也没传上来呀?咋回事呢。等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