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Modbus RTU没有调通,请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2021-10-27):
#include "RS485.h"

// 变量定义:
uint8_t USART_TX_BUF[64];                                                        //串口数据发送缓存数组(最大可发送64字节数据)

/*******************************************************************************
函数名称:Modbus协议CRC校验函数
输入参数:buf                                指向要校验的数据缓存区基址
输入参数:len                                要校验的字节数
返回参数:CRC                                校验结果
注意事项:无
********************************************************************************/
static uint16_t CRC_16(uint8_t *buf,uint8_t len)
{
        uint16_t CRC16 = 0xFFFF;
  uint8_t i, j;

  for (i = 0; i < len; i++)
  {
    CRC16 ^= buf[i] ;
    for (j = 0; j < 8; j++)
    {
      if ((CRC16 & 0x0001) != 0){CRC16 = (CRC16>>1)^0xA001;}
      else{CRC16 >>= 1;}
    }
   }
    return CRC16;
}

/*******************************************************************************
函数名称:RS485数据缓存区初始化函数
输入参数:buf                 指向要初始化缓存区的基址
输入参数:data                要初始化的数值(一般初始化的值为0x00)
输入参数:len                        要初始化的字节长度
返回参数:无
注意事项:无
********************************************************************************/
static void Arry_Init(uint8_t *buf,uint8_t data,uint8_t len)
{
        uint8_t i;                                                                                                    //索引变量
        for(i=0;i<len;i++)                                                                                        //执行相应次数的字节空间初始化
        {
                buf[i] = data;                                                                                                //字节空间初始化
        }
}

/*******************************************************************************
函数名称:RS485串口参数配置函数
输入参数:无
返回参数:无
注意事项:无
********************************************************************************/
void RS485_USART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GPIO外设初始化结构体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定义USART外设初始化结构体

        USART_APBxClkCmd( USART_CLK, ENABLE );                                                                                //使能APB2高速USART1外设时钟
        USART_GPIO_APBxClkCmd( USART_GPIO_CLK,ENABLE );                                                //使能APB2高速GPIOA外设时钟
        RS485_GPIO_APBxClkCmd( RS485_GPIO_CLK,ENABLE );                                                //使能接收发送引脚时钟

        //配置发送引脚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SART_TX_PIN;                                                                //配置GPIO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配置为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端口速度配置为50MHz
        GPIO_Init( USART_TX_PORT,&GPIO_InitStructure );                                                //端口初始化

        //配置接收引脚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SART_RX_PIN;                                                        //配置GPIO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配置为浮空输入
        GPIO_Init(USART_RX_PORT,&GPIO_InitStructure);                                                //端口初始化

        //配置接收或发送使能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RS485_GPIO_PIN;                                                                //配置GPIO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配置为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端口速度配置为50MHz
        GPIO_Init( RS485_GPIO_PORT,&GPIO_InitStructure );                                                //端口初始化

        //配置串口外设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配置串口为发送模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USART_BAUD;                                                                                                    //配置串口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配置串口硬件控制流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配置校验位为无校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配置串口为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八位数据帧模式
        USART_Init(USARTx,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初始化

        USART_ClearFlag(USARTx, USART_FLAG_TC);                                                                        //清除发送完毕标志位TC

        USART_Cmd( USARTx,ENABLE );                                                                                                    //使能串口
        RS485_TXorRX_EN( TX_EN );                                                                                                    //接收或发送使能引脚默认为接收状态
}

/*******************************************************************************
函数名称:RS485串口发送函数
输入参数:buf                                指向数据发送缓存区的首地址
输入参数:len                                指定发送的数据长度
返回参数:无
注意事项:无
********************************************************************************/
void RS485_SendData(uint8_t *buf,uint8_t len)
{
        uint8_t i = 0;                                                                                                    //索引变量

        RS485_TXorRX_EN( TX_EN );                                                                                                    //使能为发送模式
        Delay_ms(3);
        for(i=0;i<len;i++)                                                                                                    //按照相应长度循环发送数据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USART_FLAG_TC) == RESET);                //检测是否发送完毕
                USART_SendData(USARTx,buf[i]);                                                                                                    //将指向的数据发送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USART_FLAG_TC) == RESET);                        //检测是否发送完毕
}

///*******************************************************************************
//函数名称:Modbus协议主机发送0x03(读寄存器)命令函数
//输入参数:addr                                要发送命令的从机设备地址
//输入参数:startable                要读取的从机寄存器起始地址
//输入参数:len                                        要读取的寄存器个数
//返回参数:无
//注意事项:无
//********************************************************************************/
//void Modbus_Send_0x03Cmd(uint8_t addr,uint16_t startaddr,uint16_t len)
//{
//        if(len > 0x14){len = 0x14;}                                                                                                    //读取的寄存器个数只允许读20个,超出按最大20个读取(寄存器个数的最大值要根据接收缓存区的大小来决定,可人为定义寄存器个数的最大值)
//        USART_TX_BUF[0] = addr;                                                                                                    //获取从机设备地址
//        USART_TX_BUF[1] = 0x03;                                                                                                    //获取读寄存器功能码(0x03)
//        USART_TX_BUF[2] = (uint8_t)(startaddr>>8);                                                //获取寄存器基址高字节
//        USART_TX_BUF[3] = (uint8_t)(startaddr&0xFF);                                        //获取寄存器基址低字节
//        USART_TX_BUF[4] = (uint8_t)(len>>8);                                                                        //获取读取寄存器个数高字节
//        USART_TX_BUF[5] = (uint8_t)(len&0xFF);                                                                //获取读取寄存器个数低字节
//        ((uint16_t)*(USART_TX_BUF+6)) = CRC_16(USART_TX_BUF,6);//获取发送数据的CRC校验结果
//        RS485_SendData(USART_TX_BUF,8);                                                                                                //发送读寄存器功能命令
//        USART_ITConfig(USARTx, USART_IT_RXNE, ENABLE);                                //发送完毕,开串口接收中断
//}

/*******************************************************************************
函数名称:Modbus协议主机发送0x06(写单个寄存器)命令函数
输入参数:addr                                要发送命令的从机设备地址
输入参数:startable                要发送的从机寄存器起始地址
输入参数:Data                                要写入的数据
返回参数:无
注意事项:无
********************************************************************************/
void Modbus_Send_0x06Cmd(uint8_t addr,uint16_t startaddr,uint16_t Data)
{
        unsigned short temp;

        USART_TX_BUF[0] = addr;                                                                                                    //获取从机设备地址
        USART_TX_BUF[1] = 0x06;                                                                                                    //获取读寄存器功能码(0x06)
        USART_TX_BUF[2] = (uint8_t)(startaddr>>8);                                                        //获取寄存器基址高字节
        USART_TX_BUF[3] = (uint8_t)(startaddr&0xFF);                                                //获取寄存器基址低字节
        USART_TX_BUF[4] = (uint8_t)(Data>>8);                                                                                //获取写入数据的高字节
        USART_TX_BUF[5] = (uint8_t)(Data&0xFF);                                                                        //获取写入数据的低字节
        temp = CRC_16( USART_TX_BUF,6 );
        USART_TX_BUF[6] = (uint8_t)(temp&0xFF);
        USART_TX_BUF[7] = (uint8_t)(temp>>8);
        RS485_SendData(USART_TX_BUF,8);                                                                                                    //发送读寄存器功能命令
}

///*******************************************************************************
//函数名称:Modbus协议主机发送0x10(写多个寄存器)命令函数
//输入参数:addr                                要发送命令的从机设备地址
//输入参数:startable                要写入的从机寄存器起始地址        (范围:0~64)
//输入参数:len                                        要写入的寄存器个数                                        (范围:0~255)
//输入参数:buf                                        指向要发送的数据缓存区
//返回参数:无
//注意事项:无
//********************************************************************************/
//void Modbus_Send_0x10Cmd(uint8_t addr,uint16_t startaddr,uint16_t len,uint16_t *buf)
//{
//        uint8_t i = 0;                                                                                                    //索引变量
//
//        USART_TX_BUF[0] = addr;                                                                                                    //获取从机设备地址
//        USART_TX_BUF[1] = 0x10;                                                                                                    //获取写多个寄存器功能码(0x10)
//        USART_TX_BUF[2] = (uint8_t)(startaddr>>8);                                                //获取寄存器基址高字节
//        USART_TX_BUF[3] = (uint8_t)(startaddr&0xFF);                                        //获取寄存器基址低字节
//        USART_TX_BUF[4] = (uint8_t)(len>>8);                                                                        //获取写入数据寄存器个数高字节
//        USART_TX_BUF[5] = (len&0xFF);                                                                                                    //获取写入数据寄存器个数低字节
//        USART_TX_BUF[6] = (uint8_t)(len*2);                                                                                //获取数据的总字节数
//        for(i=0;i<USART_TX_BUF[5];i++)                                                                                                //循环获取要发送的数据
//        {
//                USART_TX_BUF[7+(i*2)] = (uint8_t)(buf[i]>>8);
//                USART_TX_BUF[8+(i*2)] = (uint8_t)(buf[i]&0xFF);
//        }
//        ((uint16_t)(USART_TX_BUF+(7+USART_TX_BUF[6]))) = CRC_16(USART_TX_BUF,(7+USART_TX_BUF[6]));        //获取发送数据的CRC校验结果
//        RS485_SendData(USART_TX_BUF,(9+USART_TX_BUF[6]));                        //发送写多个寄存器功能命令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RS485.h"
#include "Delay.h"

void GPIO_Cofing( void );

/*******************************************************************************
函数名称:主函数
输入参数:无
返回参数:无
注意事项:无
********************************************************************************/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RS485_USART_Config();
        GPIO_Cofing();
        while(1)
        {
                Modbus_Send_0x06Cmd(0x01,0x2000,0x0001);                //发送电机正转信号
                Delay_ms(20000);
//                Modbus_Send_0x06Cmd(0x01,0x2001,0x0002);                //发送电机正转信号
//                Delay_ms(1000);
        }
}

void GPIO_Cofing( 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GPIO外设初始化结构体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SetBits( GPIOA, GPIO_Pin_6 );
        Delay_ms(3000);
}

STM32 MODBUS.7z

网友A:
如何才算调通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才算调通了呢?

无刷电机没有反应,程序有发送电机正转指令   Modbus_Send_0x06Cmd(0x01,0x2000,0x0001);

网友A:
硬件图呢,程序有发送电机正转指令,已发到什么地方了呢?如果证明被电机收到了呢?

楼主:
Modbus RTU通讯发给发到驱动器,驱动器外购的,目前只是写驱动器字节,没有读取,是不是要读取?但读取数据也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图呢,程序有发送电机正转指令,已发到什么地方了呢?如果证明被电机收到了呢?

主控发给驱动器,驱动器外购的,目前只是往驱动器写字节,没有读取,是不是要读取?但读取数据也没有用

网友A:
证明一下,驱动器收到了你发的指令,而且指令是正确的,符合驱动器手册上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证明一下,驱动器收到了你发的指令,而且指令是正确的,符合驱动器手册上的要求。

问题找到了,正转运行指令改正转点动指令就可以了,好奇怪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正转运行指令改正转点动指令就可以了,好奇怪

以后这样的问题可以用串口助手加USB转485先调通了,再写软件更快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后这样的问题可以用串口助手加USB转485先调通了,再写软件更快一些。

好的,谢谢!

网友C(2022-01-13):
这个是主站程序呗?请问用的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网友D(2022-02-12):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主站程序呗?请问用的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是的,STM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