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振荡电路.红框部分参与没参与谐振

楼主(2021-10-27):
哪位老哥能告诉我这个电路红框部分参与没参与谐振,第二个图这么改加个电容是不是正负半周都参与谐振了

网友A:
1、参与了。
2、只是增加了电容量。
提示:请把BB212看成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参与了。
2、只是增加了电容量。
提示:请把BB212看成是电容。

老哥我加的这个电容是不是能效果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参与了。
2、只是增加了电容量。
提示:请把BB212看成是电容。

变容二极管单项导电性我觉得红色部分没有回路

网友B:
变容二极管不通,成对用方便加控制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容二极管不通,成对用方便加控制电压

能给我看看红色部分的回路吗感觉不加电容的话回路不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给我看看红色部分的回路吗感觉不加电容的话回路不通╰()╯

直流回路两变容二极管A极都能到GND,交流回路俩电容串联,加电容多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回路两变容二极管A极都能到GND,交流回路俩电容串联,加电容多余了吧

有点明白了,但是变容二极管也是二极管(单项导通性)我怕红色二极管部分电流不能通过上面那个二极管所以加了个电容。

网友A:
在这种电路上,二极管必须是反向电压!!!否则它就不是电容了!!请不要有二极管的概念!
如果有一个是正压,则它将对交流成分进行整流,这是违背设计思想的(电容作用)。
两个变电容串联,被你用电容“短去”一个,相当于改变了可调整的电容容量范围。是好是坏,可由实验判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点明白了,但是变容二极管也是二极管(单项导通性)我怕红色二极管部分电流不能通过上面那个二极管所以加 ...

反向偏置的变容二极管没有导通的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种电路上,二极管必须是反向电压!!!否则它就不是电容了!!请不要有二极管的概念!
如果有一个是正 ...

彻底明白了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向偏置的变容二极管没有导通的机会

谢谢啦。

网友C(2022-01-05):
重要参与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