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简易数字钟

楼主:
#include<at89x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2^2;
sbit S1=P3^2;
sbit S2=P3^3;
sbit S3=P3^4;
uchar data hour=23,minute=59,second=50;
uchar count=0;
bit flag1s=0;
unsigned char v_time[9];
unsigned char disp[]="2021-09-07";
unsigned char v_key=0;

//函数声明
void LCD_init();
void Set_xy(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col);
void Write_dat(unsigned char data_d);
void delay_nms(unsigned char t);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_d);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col,unsigned char *dlcd);

/*------------LCD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init()
{
        delay_nms(15);
        Write_com(0x38);
        delay_nms(5);
        Write_com(0x0c);
        delay_nms(5);
        Write_com(0x06);
}

/*------------LCD写命令函数-------------*/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_d)
{
        RS=0;
        RW=0;
        E=1;
        P0=com_d;
        E=0;
}
/*------------LCD设置显示位置函数-------------*/
void Set_xy(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col)
{
        unsigned char address;
        if(line==0)
                address=0x80+col;
        else
                address=0xc0+col;
        delay_nms(5);
        Write_com(address);
}
/*------------LCD写数据函数------------*/
void Write_dat(unsigned char data_d)
{
        RS=1;
        RW=0;
        E=1;
        P0=data_d;
        E=0;
}

/*------------LCD固定字符串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col,unsigned char *dlcd)
{
        Set_xy(line,col);
        while(*dlcd)
        {
                delay_nms(5);
                Write_dat(*dlcd);
                dlcd++;
        }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char t)
{
    unsigned int i, j;
    for (i = t; i > 0; i--)
            for (j = 110; j > 0; j--);
}
/*--------T0初始化函数---------*/
void T0_Init()
{
        EA=1;
        ET0=1;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TR0=1;
}
/*-------时钟函数--------*/
void timer_init()
{
        if(flag1s)
        {
                flag1s=0;
                if(++second==60)
                {
                        second=0;
                        if(++minute==60)
                        {
                                minute=0;
                                if(++hour==24)
                                        hour=0;
                        }
                }
        }
}
/*--------拆分处理函数---------*/
void convert()
{
        v_time[0]=hour/10+0x30;
        v_time[1]=hour%10+0x30;
        v_time[2]=':';
        v_time[3]=minute/10+0x30;
        v_time[4]=minute%10+0x30;
        v_time[5]=':';
        v_time[6]=second/10+0x30;
        v_time[7]=second%10+0x30;
        v_time[8]=0;
}
/*---------按键扫描函数----------*/
void key_scan()
{
        if(S1==0)
        {
                delay_nms(10);
                if(S1==0)
                {
                        v_key++;        TR0=0;
                        if(v_key>=3)
                        {
                                v_key=0;
                                TR0=1;
                        }
                        while(S1==0);//按键S1按下处理函数
                }
        }
}
/*----------调分函数------------*/
void adjust_minute()
{
        if(S2==0)
        {
                delay_nms(10);
                if(S2==0)
                {
                        minute++;
                        if(minute==60)        minute=0;
                        while(S2==0);
                }
        }
        if(S3==0)
        {
                delay_nms(10);
                if(S3==0)
                {
                        minute--;
                        if(minute==255)        minute=59;
                }
        }

}
/*----------调时函数------------*/
void adjust_hour()
{
        if(S2==0)
        {
                delay_nms(10);
                if(S2==0)
                {
                        hour++;
                        if(hour==24)        hour=0;
                        while(S2==0);
                }
        }
        if(S3==0)
        {
                delay_nms(10);
                if(S3==0)
                {
                        hour--;
                        if(hour==255)        hour=23;
                }
        }

}
//主函数
main()
{
        T0_Init();
        LCD_init();
        EA=1;
        while(1)
        {
                key_scan();
                switch(v_key)
                {
                        case 0:timer_init();break;
                        case 1:adjust_minute();break;
                        case 2:adjust_hour();
                }

                convert();
                Display(1,3,v_time);
                Display(0,3,disp);
        }
}
/*--------T0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0_ser() interrupt 1
{
        TH0=0X3c;
        TL0=0xb0;
        if(++count==20)
        {
                flag1s=1;
                count=0;
        }
}

网友A(2021-12-29):
请问一下如果要把按键3改成在调节功能下切换位置怎么改?

网友B(2022-12-18):
你好 那个功能键我把他们换到P1口了 改完后按下去没反应 是怎么回事?

网友B:
你好 那个减的按键为什么一次减两下 需要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