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MLX90614测温代码

楼主(2021-10-27):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1602.h"
#include "mlx90614.h"

sbit buzzer=P1^0; //引脚定义
sbit key1=P2^0;
sbit key2=P2^1;

unsigned long time_20ms;  //定时计数
char dis0[16];                          //液晶数组显示暂存
char dis1[16];
unsigned int setNum = 37; //设置值
//---------------------------------------
//Name: CALTEMP
//Temperature data is T=(Data)*0.02-273.15
//---------------------------------------
bit rekey =0;//防止按键重复按下
bit disFlag =0;//更新显示标志
unsigned int  Tem;           //温度
float objTemp,envTemp;         //物体温度和环境温度

void Init_Timer0(void);         //函数声明

void main (void)
{
        Init_Timer0();        //定时器0初始化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DelayMs(20);          //延时有助于稳定
        LCD_Clear();

        while (1)         //主循环
        {
                if(disFlag==1)           //显示标志
                {
                        Tem=ReadObjectTemp();         //读取实物温度
                        objTemp=(float)(Tem)*0.02-273.15;

                        Tem=ReadEnvironTemp();         //读取环境温度
                        envTemp=(float)(Tem)*0.02-273.15;

                        sprintf(dis0,"E: %4.1f'C   ",envTemp);//打印温度值
                        LCD_Write_String(0,0,dis0);//显示
                        sprintf(dis1,"O:%5.1f'C   %3d  ",objTemp,setNum);//打印温度设置值
                        LCD_Write_String(0,1,dis1);//显示

                        if(objTemp>setNum)
                        {buzzer =0;        }        //温度高蜂鸣器鸣叫
                        else
                        {buzzer=1;}                //温度低 停止
                        disFlag = 0;

                }

                if((key1 == 0)||(key2 == 0))   //有按键按下
                {
                         if(rekey == 0)
                        {
                                DelayMs(10);
                                if(key1 == 0)  //按键1按下
                                {
                                        rekey =1;        //防止重复按下
                                        if(setNum<200) setNum++;          //++
                                }
                                else if((key2 == 0))//按键2按下
                                {
                                         rekey =1;        //防止重复按下
                                        if(setNum>0) setNum--;                //--
                                }
                        }
                }
                else
                {
                        rekey = 0;         //防止重复按下
                }
        }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65536-20000)/256;                  //重新赋值 20ms
        TL0=(65536-20000)%256;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20000)/256;                  //重新赋值 20ms
        TL0=(65536-20000)%256;
        time_20ms++;
        if(time_20ms%20==0)          //定时更新显示
        {disFlag = 1;}
}

#include "mlx90614.h"

#define Nack_counter 10

//************数据定义****************

unsigned char bit_out=1;
unsigned char bit_in=1;

unsigned char DataH,DataL,Pecreg;

void start_bit(void)
{
        SDA=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DA=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void stop_bit(void)
{
        SCL=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DA=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DA=1;
}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tx_byte(unsigned char dat_byte)
{
        char i,n,dat;
        n=Nack_counter;

        dat=dat_byte;
        for(i=0;i<8;i++)
        {
                if(dat&0x80)
                bit_out=1;
                else
                bit_out=0;
                send_bit();
                dat=dat<<1;
        }
        receive_bit();
        if(bit_in==1)
        {
                stop_bit();
                if(n!=0)
                {n--;}
                else
                        return;
        }
        else
                return;
        start_bit();
        tx_byte(dat_byte);                //函数自身回调
}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tx_byte(unsigned char dat_byte)
//{
//        char i,n,dat;
//        n=Nack_counter;
//        TX_again:
//        dat=dat_byte;
//        for(i=0;i<8;i++)
//        {
//                if(dat&0x80)
//                bit_out=1;
//                else
//                bit_out=0;
//                send_bit();
//                dat=dat<<1;
//        }
//        receive_bit();
//        if(bit_in==1)
//        {
//                stop_bit();
//                if(n!=0)
//                {n--;goto Repeat;}
//                else
//                goto exit;
//        }
//        else
//        goto exit;
//        Repeat:
//        start_bit();
//        goto TX_again;
//        exit: ;
//}
//-----------发送一个位---------
void send_bit(void)
{
        if(bit_out==0)
                SDA=0;
        else
                SDA=1;
        _nop_();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接收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x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dat;
        dat=0;
        for(i=0;i<8;i++)
        {
                dat=dat<<1;
                receive_bit();
                if(bit_in==1)
                dat=dat+1;
        }
        send_bit();
        return dat;
}
//----------接收一个位----------
void receive_bit(void)
{
        SDA=1;bit_in=1;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bit_in=SDA;
        _nop_();
        SCL=0;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
unsigned int ReadObjectTemp(void)
{
        start_bit();
        tx_byte(0x00); //Send SlaveAddress
        tx_byte(0x07); //Send Command
        start_bit();
        tx_byte(0x01);
        bit_out=0;
        DataL=rx_byte();
        bit_out=0;
        DataH=rx_byte();
        bit_out=1;
        Pecreg=rx_byte();
        stop_bit();
        return(DataH*256+DataL);
}

unsigned int ReadEnvironTemp(void)
{
        start_bit();
        tx_byte(0x00); //Send SlaveAddress
        tx_byte(0x06); //Send Command
        start_bit();
        tx_byte(0x01);
        bit_out=0;
        DataL=rx_byte();
        bit_out=0;
        DataH=rx_byte();
        bit_out=1;
        Pecreg=rx_byte();
        stop_bit();
        return(DataH*256+DataL);
}

//---------------------------------------
//Name: CALTEMP
//Temperature data is T=(Data)*0.02-273.15

//Tem=ReadObjectTemp();
//objTemp=(float)(Tem)*0.02-273.15;
//sprintf(tab_up,"O:%5.2f %05d ",objTemp,Tem);//打印温度值
//LCD_Write_String(0,0,tab_up);//显示第一行
//
//Tem=ReadEnvironTemp();
//envTemp=(float)(Tem)*0.02-273.15;
//sprintf(tab_dw,"E:%5.2f %05d ",envTemp,Tem);//打印温度值
//LCD_Write_String(0,1,tab_dw);//显示第一行
//
//DelayMs(200);

代码下载:

网友A(2023-04-19):
这个是包含温度补偿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