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 TIM6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1-10-27):
我用的是STM32F103RCT6单片机,使用TIM6时编译时报错TIM6_IRQn未定义,但是我查了stm32f10x.h中的hd中有TIM6_IRQn的定义,启动文件也用的是hd的文件,请教各位大佬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程序没给全不好判断。

网友B:
你有包含相关定义的.h头文件吗?
如果你的代码是MXcube生成的, 一般不会有问题, 如果不是, 一般要包含对应MCU的hal_xxx.h之类的头文件

网友C:
查看C/C++标签页下define内容是否与芯片的信号匹配 1635409929(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