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如何才能提高蜂鸣器的电压让它响声大一点?

楼主(2021-10-27):
SOT-89封装的HT7033A-1,单闪led,3V的有源蜂鸣器做了一个滴滴响的锂电池电压检测报警.
但组装起来后,发现蜂鸣器声音比较低.
去除led后接上蜂鸣器,测出的负载电压是1.6V.
有什么办法提高蜂鸣器的电压让它响声高一点吗?
求大佬们指点一下

网友A:
不通过HT7033,把蜂鸣器直接接到3.3v电源上。

楼主:
HT7033是监控电压,触发蜂鸣器的. 那是不可以去除的.

网友A:
要让 HT7033 输出 3.3v 你的输入电压要高于3.3v 0.2v 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让 HT7033 输出 3.3v 你的输入电压要高于3.3v 0.2v 以上。

HT7033的功用就是电压降到3.3v才有out的输出..提高输入电压,它就断路没输出了.

网友A:
HT7033A-1输出电流只有 50ma ,如果你使用电流超过50ma就不能用HT7033A-1。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7033A-1输出电流只有 50ma ,如果你使用电流超过50ma就不能用HT7033A-1。

使用的有源蜂鸣器直接3v电源,最高电流是30ma
在上图的电路中.测到的总体电流不到7ma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7033是监控电压,触发蜂鸣器的. 那是不可以去除的.

如果是这种应用可以加一个三极管:

网友B:
你的蜂鸣器工作电压多少?我上一家公司的蜂鸣器工作电压170多伏,能到120多分贝

网友C:
既然是用【HT7033A】去驱动【蜂鸣器】
就应先读通【HT7033A】与【蜂鸣器】的手册,了解两者的特性后,自然就有办法了。

网友D:
压电陶瓷片加升压电感,可以到100分贝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种应用可以加一个三极管:

手上有s9014,经过测试,电压可以达到2.4V, 但ht7033失效了,没有了监控电压的功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上有s9014,经过测试,电压可以达到2.4V, 但ht7033失效了,没有了监控电压的功效.

这样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上有s9014,经过测试,电压可以达到2.4V, 但ht7033失效了,没有了监控电压的功效.

我没有7033,你自己调。

网友E:
加个三极管

网友A:
另加一个电源比较好,一个电源不好处理。

网友F:
HT7033A-1是开漏输出低电平,加P管驱动3V有源蜂鸣器试试。

网友G:
你和供应商聊下,不同型号的蜂鸣器声音大小不一样,一般3V应该在70分贝左右

网友H:
最最最最最简单的方法, 直接更换 1.5V的蜂鸣器,你就不用操那么多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最最最最简单的方法, 直接更换 1.5V的蜂鸣器,你就不用操那么多心了。

买了这个1.5v的有源蜂鸣器,
在HT7033A-1的电路中无法发出响声...7033输出的电压从空载3.2v降到2.5v 电流只有0.5ma左右,只有轻微的沙沙声.直接接电池是可以有响声的.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7033A-1是开漏输出低电平,加P管驱动3V有源蜂鸣器试试。

接上LED,倒是可以输出2.5V.
请恕我这个小白,P管是PNP?
另外提一下,我曾试过把HT7033的VDD和OUT接入升压模块, 升压模块再接这个3v有源蜂鸣器,结果也是响声很细小.

网友I:
某一个宝上有模块,考虑一下买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某一个宝上有模块,考虑一下买模块

我是看到有模块,9块多一个,弄十来个就百多元了,贵了点啊.
运费也要十元.

楼主:
最终,换了一个电压检测IC,效果比HT7033好多了.

网友J:
不嫌大的话,用老收音机的输出变压器升压,匝数多的侧接蜂鸣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