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 想用一个按键来0-4递增,逻辑上一直没想明白怎么写?

楼主(2021-10-27):
本人想用一个按键来0-4递增,然后到达4后开始递减,然后再递增。逻辑上一直没想明白怎么写,之前写的是0-4,然后归0,再往上加。希望各位指导一下
System_Info.Current_Gear ++;
                                        if(System_Info.Current_Gear >= 5)
                                        {
                                                System_Info.Current_Gear = 0;
                                        }

网友A:
if(++System_Info.Current_Gear == 5)
{
    System_Info.Current_Gear = 0;
}

网友B:
unsigned char i;
System_Info.Current_Gear=i-(i/5)*(i%5*2+1);
i++;if(i==9)i=0;

网友C:
引用 网友C:
unsigned char i,;
csSystem_Info.Current_Gear=i-(i/5)*(i%5*2+1);
i++;if(i==9)i=0;

按键控制的话就让按键按下i就加1就行了

网友C:
unsigned char i,;
csSystem_Info.Current_Gear=i-(i/5)*(i%5*2+1);
i++;if(i==9)i=0;

网友D:
需要用一个变量来记录当前是递增还是递减的。

网友E:
简单说,你要定义两个变量,一个代表按键值,一个作为标志位代表按键是加还是减,每次按键按下都判断现在标志位是加还是减,当按键值加到四或者减到零就把标志位取反。

网友F:
同上:
bit Key_Stats = 1;
uchar Key;

if(Key_Stats){
         Key++;
         if(Key >=5) Key_Stats = 0;
}
else
{
         Key--;
         if(Key <= 0)    Key_Stats =1;
}

网友G:
如下:
bit Key_Stats = 1;
uchar Key;

if(Key_Stats){
        Key++;
        if(Key >=4) Key_Stats = 0;
}
else
{
        Key--;
        if(Key <= 0)    Key_Stats =1;
}

楼主:
不改变按键检测方式,就是只短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