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LCD1602显示屏只有黑块没有数字?

楼主(2021-10-27):
如题,求各位救救孩子吧

网友A:
来看一下51hei论坛里面解决此问题的痛苦经历吧:
51hei搜索框输入"1602 方块"或者"1602 黑块"或者"1602 白块"或者"1602 格":

这个是io口设置问题,最终搞定了:http://www.51hei.com/bbs/dpj-199732-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68643-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208189-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210690-1.html

既有可能是软件问题也有硬件问题
http://www.51hei.com/bbs/dpj-187378-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60754-1.html

楼主:
倒是有数字了,可120是怎么回事

网友B:
走单步调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倒是有数字了,可120是怎么回事

可能是所用硬件数据读取的问题,是DS18B20吗/

网友D:
120是你让它显示的。如果想显示别的不修改一下程序

网友E:
最高温度,最低温度。调整,继电器。
学单片机不光要会搬程序,更要会改程序。

网友F:
初始化有问题,或者没接偏压,io口没接对

网友G:
初始化清屏,显示先指定坐标,单字节显示调试,然后再多字节字符串显示,步步递进.

网友H:
这种情况都是单片机的LCD1602驱动错误哦,或者线接错了,建议检查一下线

网友I(2021-11-27):
lcd初始化有问题,或者没接偏压,io口没接对,建议先检查一下排线

网友J:
程序有问题吧,要不就外部硬件连接有错误,造成读数出错

网友K(2023-04-14):
引用 楼主:
倒是有数字了,可120是怎么回事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让他显示的呢,我和您的问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