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自动售水机程序

楼主(2021-10-27):
1.按键控制单元
设定按键S7为出水控制按键,当S7按下后,售水机持续出水〈继电器接通,指示灯L10点亮设定按键S6为停水控制按键,当S6按下后,停止出水〈继电器断开,指示灯L10熄灭X
1.数码管显示单元
通过4位数码管DS1显示费率,单位为元丨升,保留2位有效数字;
通过4位数码管DS2显示当前出水总量(出水时,单位为升)和总价(停止时,单 位为元按下出水按键S7后,清除数码管DS2显示数据,数码管DS2实时显示出水 量(保留两位有效数字〕,在出水状态下,再次按下S7,不会影响出水状态,直到按下停 止按键S6为止;按下停止出水按键S6后,数码管DS2显示总价3^0转换单元
通过光敏电阻RD1和AD转换芯片PCF8591组成的亮度检测电路〈亮度值转换为PCF8591光敏电阻通道的电压〕检测环境亮度;当:PCF8591光敏电阻通道输入电压小于1.25 V时,L1点亮,大于1.25V时,L1熄灭。
4^系统说明
1.假定水价为0.5元/升,出水速度为100毫升/秒;
1. 一次出水总量达到99.99L时,继电器自动断开,数码管显示DS2显示价格。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omenop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uchar code smg_du[]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code smg_we[]={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char code smg_du1[]={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0x7f};          //有小数点的段选
sbit SDA = P2^1;
sbit SCL = P2^0;
sbit s7=P3^0;
sbit s6=P3^1;

uchar tflag,dspflag,qian,bai,shi,ge,qian1,bai1,shi1,ge1,num,temp,bb;
uint t,aa,date;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t;
        while(x--)for(t=0;t<120;t++);
}

void keyscan()
{
        if(s7==0)
        {
                delayms(10);
                if(s7==0)
                {
                        P0=0x10;P2=0xa0;P2=0;
                        TR0=1;num=1;t=0;
                        while(!s7);
                }
        }
        if(s6==0)
        {
                delayms(10);
                if(s6==0)
                {
                        date=t/2;TR0=0;
                        P0=0;P2=0xa0;P2=0;
                        num=2;
                        TR0=1;
                        while(!s6);
                }
        }
}

void display(uchar we,uchar du)
{
          P0 = 0xFF;
        P2 |= 0xE0;
        P2 &= 0x1F;

        P0 = smg_du[du];
        P2 |= 0xE0;
        P2 &= 0x1F;
        P0 =smg_we[we];
        P2 |= 0xC0;
        P2 &= 0x3F;

}
/////////////////////////////////////////////////////////////////
void iic_start(void)
{
  SDA = 1;
  _nop_();
  SCL = 1;
  somenop;
  SDA = 0;
  somenop;
  SCL = 0;
}

void iic_stop(void)
{
  SDA = 0;
  _nop_();
  SCL = 1;
  somenop;
  SDA = 1;
}

void ack()
{
        unsigned char i;
        SCL=1;somenop;while((SDA==1)&&(i<200))i++;SCL=0;
}

void iic_sendbyte(unsigned char by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byt&0x80)
      SDA = 1;
        else
          SDA = 0;
        somenop;
        SCL = 1;
        byt <<= 1;
        somenop;
    SCL = 0;
  }
  ack();
}

unsigned char iic_recbyte(void)
{
  unsigned char da;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SCL = 1;
        somenop;
        da <<= 1;
        if(SDA)
          da |= 0x01;
        SCL = 0;
        somenop;
  }
  return da;
}

unsigned char adc_pcf8591(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iic_start();
        iic_sendbyte(0x91);
        temp = iic_recbyte();
        iic_stop();

        return temp;
}
void init_pcf8591(void)
{
  iic_start();
  iic_sendbyte(0x90);
  iic_sendbyte(0x01);
  iic_stop();
  delayms(10);
}
////////////////////////////////////////////////////////////////
void main()
{
         P0=0xff;P2=0x80;P2=0;
        P0=0;P2=0xa0;P2=0;                //关蜂鸣器
        TMOD = 0x22;
        TH0 = 0x06;
        TL0 = 0x06;
        TH1 = 0x06;
        TL1 = 0x06;
        ET0 = 1;
        EA = 1;
        ET1=1;TR1=1;
        init_pcf8591();

        while(1)
        {
                keyscan();
                if(t==10000)
                {
                          TR0=0;
                        P0=0;P2=0xa0;P2=0;
                        num=3;                         //超出标志
                        TR0=1;
                }
        }
}

void isr_t0(void) interrupt 1           //数码管显示
{
  tflag++;
  aa++;
  if(aa==400)                //10ms t++
  {
          aa=0;
          t++;
        if(t==10000)
        {
                P0=0;P2=0xa0;P2=0;
        }
        qian=t/1000;bai=t%1000/100;shi=t%100/10;ge=t%10;
  }
  if(num==1)                //计时标志
  {
          if(tflag == 4)  //1ms         动态显示
          {
                tflag = 0;
                dspflag++;
                if(dspflag == 7)
                  dspflag = 0;
                if(dspflag==0)
                {
                        P0 = 0xFF;P2 |= 0xE0;P2 &= 0x1F;
                        P0=smg_du1[bai];P2 |= 0xE0;P2 &= 0x1F;
                        P0 =smg_we[5];P2 |= 0xC0;P2 &= 0x3F;
                }

                if(dspflag==1)
                                display(6,shi);
                if(dspflag==2)
                                display(7,ge);
                if(dspflag==3)
                                display(4,qian);
                if(dspflag==4)
                {
                         P0 = 0xFF;P2 |= 0xE0;P2 &= 0x1F;
                        P0=smg_du1[0];P2 |= 0xE0;P2 &= 0x1F;
                        P0 =smg_we[1];P2 |= 0xC0;P2 &= 0x3F;
                }
                if(dspflag==5)
                        display(2,5);
                if(dspflag==6)
                        display(3,0);
          }
        }
          if(num==2)                         //算费标志
        {
                if(tflag == 4)  //1ms
          {
                tflag = 0;dspflag++;
                if(dspflag == 7)
                {
                  dspflag = 0;
                   qian1=date/1000;bai1=date%1000/100;shi1=date%100/10;ge1=date%10;
                }
                if(dspflag==0)
                {
                        P0 = 0xFF;P2 |= 0xE0;P2 &= 0x1F;
                        P0 = smg_du1[bai1];P2 |= 0xE0;P2 &= 0x1F;
                        P0 =smg_we[5];P2 |= 0xC0;P2 &= 0x3F;
                }
                if(dspflag==1)
                        display(6,shi1);
                if(dspflag==2)
                        display(7,ge1);
                if(dspflag==3)
                        display(4,qian1);
                if(dspflag==4)
                {
                         P0 = 0xFF;P2 |= 0xE0;P2 &= 0x1F;
                         P0=smg_du1[0];P2 |= 0xE0;P2 &= 0x1F;
                 P0 =smg_we[1];P2 |= 0xC0;P2 &= 0x3F;
                }
                if(dspflag==5)
                        display(2,5);
                if(dspflag==6)
                        display(3,0);
          }
        }
        if(num==3)
        {
            if(tflag == 4)  //100ms
          {
                tflag = 0;dspflag++;
                if(dspflag == 7)
                {
                  dspflag = 0;
                }
                if(dspflag==0)
                {
                        P0 = 0xFF;P2 |= 0xE0;P2 &= 0x1F;
                        P0 = smg_du1[9];P2 |= 0xE0;        P2 &= 0x1F;
                        P0 =smg_we[5];P2 |= 0xC0;P2 &= 0x3F;
                }
                if(dspflag==1)
                        display(6,9);
                if(dspflag==2)
                        display(7,9);
                if(dspflag==3)
                        display(4,4);
                if(dspflag==4)
                {
                         P0 = 0xFF;P2 |= 0xE0;P2 &= 0x1F;
                        P0=smg_du1[0];P2 |= 0xE0;P2 &= 0x1F;
                        P0 =smg_we[1];P2 |= 0xC0;P2 &= 0x3F;
                }
                if(dspflag==5)
                        display(2,5);
                if(dspflag==6)
                        display(3,0);
          }
        }
}

void T1_timer() interrupt 3                 //LED PCF8591
{
        bb++;
        if(bb==8)
        {
                bb=0;
                temp=adc_pcf8591();
                if(temp<64)
                {
                        P0=0xfe;P2=0x80;P2=0;
                }
                if(temp>64)
                {
                        P0=0xff;P2=0x80;P2=0;
                }
        }
}

以上图文的Word格式文档下载(内容和本网页上的一模一样,方便保存):

网友A(2021-12-21):
楼主 我build后有一个主函数和中断函数冲突的warning警告 实际烧录后蜂鸣器报警是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