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激振荡的原理

楼主(2021-10-27):
现网上购了个雾化器, 打开把原理图抄了下 ,有几点不明白地方望前辈指点 ,如图我用示波器看了下单片机输出100HZ方波信号,经二级三极管驱动然后再从二个电阻中分压经电感电阻经三极管BU406,如果红圈BU406周围元件是怎么工作 有什么作用 搞不懂 望前辈指点了! 还有就一个406发射极电感再经电阻分压限流这是检查什么的, 接 2.3VIO口脚是检测电压的吗 单片机io外接3个三个开关控制大小雾的  搞不懂的地方很多 望指

网友A:
需要有实物对照才好,例如:BU406在图中看不出它驱动的是什么,E脚下的电感只是电感吗?会不会是与雾化驱动相关?不得而知。
重点是雾化器的工作原理(不是电路原理)是什么?超声波振动水源吗?

网友B:
感觉是一个输入调功率,一个过流保护检测,一个工作检测(是否起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一个输入调功率,一个过流保护检测,一个工作检测(是否起震荡)

你能指点指点吗 发表一下你的见解吗 ?将感激不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一个输入调功率,一个过流保护检测,一个工作检测(是否起震荡)

还有我有看了一下电路2.3V那里取的是超声片和下面电容中间取的电不是在图上那里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一个输入调功率,一个过流保护检测,一个工作检测(是否起震荡)

UB406那三极管发射极取样是过流检测 下面2.3到IO应是什么 还有MCU输出是100HZ PWM但中间那里产生1MHZ输出到电容到超声片那 我想1MZ是怎么产生的 怎么控制他产生的频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有实物对照才好,例如:BU406在图中看不出它驱动的是什么,E脚下的电感只是电感吗?会不会是与雾化驱动 ...

是的 主要是中间那里是怎 么产生1MZ的

网友C:
前面应该是调电流大小,通过二级三管调24V电流,你把47K调成可调的试试,AD那里是检测工作电流大小,雾化片随温度变化而变化,会的衰减,频率会变,输出PWM频会调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需要有实物对照才好,例如:BU406在图中看不出它驱动的是什么,E脚下的电感只是电感吗?会不会是与雾化驱动 ...

大哥看我这个UL输入 50Hz 点空比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应该是调电流大小,通过二级三管调24V电流,你把47K调成可调的试试,AD那里是检测工作电流大小,雾化片 ...

这货名为自激 我连自激在这电路中都没找到 那些是自激原件 原理是怎么工作!单片机接三个开关 分别是大中小雾 不同的档位 频率不同 频率越高雾越大, PWM一直是100HZ但,超声片那里的频率从8000-10000HZ ,难到是PWM越宽二个三极管电流越大 BU406震荡越强 频率越高吗 是这样吗 还是中间UB406周围元件怎么起到变率才是重点 ,搞不懂 指点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UB406那三极管发射极取样是过流检测 下面2.3到IO应是什么 还有MCU输出是100HZ PWM但中间那里产生1MHZ输出 ...

你把那三个外围去掉不就剩下振荡部分了,原理看看电容三点式
超声波换能器有自身的谐振频率范围,随便接入个不稳定的放大器就行

网友D:
1欧电阻是用来做过流保护的,电流超标后,被单片机的IO接到AD或是电压比较器关闭功率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