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没工作却一直在耗电

楼主:
那12V是SX1308升压的。电路不管Q18是否开关,怎么一直在耗电?电流达到100多mA,我把这部分断开电流就只有6mA了,测试后面部分把单片机给烧穿了。也没接负载,电流哪里在对地放电吗?实际R10用得10K,Q13 R2我都没接得
Q18现在是低电平,Q13栅极电压12V左右,单片机复位默认高阻输入,也就是低电平,上电就误导通了。把Q18换PMOS可以的吗?

网友A(2021-10-28):
把电流达到100多mA时的Q18,Q16,Q14,Q13各极电压标出来就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B:
这样的电路是不对的,这种单片机控制Q18这边不能用12V,要用12V要加电平转换,否则会把电流回灌到单片机上 ,不信你量下P3.4脚是不是大于5V了

网友C:
你说:实际R10用得10K,Q13、R2你都没接的。Q18现在是低电平,Q13栅极电压12V左右?
也就是说:R1两端为低电平(接地),12V通过R4、R3、Q16(b)、Q16(e)、R2到地。Q16导通,12V通过Q16(c)、Q16(e)到达Q13栅极。故Q13栅极电压12V左右。没问题。
当Q13导通时,MCU供电的5V通过D5短路到地,故电流达到100多mA的“大电流”,同时单片机有烧穿的风险。建议D5串个1K以上的电阻。
以上!

网友D:
将Q18换成NPN的三极管就可以了,如同Q16。

网友E:
Q18 的导通电压不够,你用两个1k电阻分压,5V单片机的话也只有2.5v ,达不到很多mos管Vgs要求无法完全导通,造成Q16 Q14 都工作,电流耗在 Q16 Q14上, 6楼的方法可以的 ,或者换低Vgs MOS并且把R10换成10k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电路是不对的,这种单片机控制Q18这边不能用12V,要用12V要加电平转换,否则会把电流回灌到单片机上 ...

单独q18控制12v的Led我一直在用都没事啊,正常开关

网友G:
引用 网友E:
Q18 的导通电压不够,你用两个1k电阻分压,5V单片机的话也只有2.5v ,达不到很多mos管Vgs要求无法完全导通 ...

这个说的透彻,有理,但楼主位的烧单片机是什么原因,想不明白,另楼主位的原理图很奇怪,为启动个LED,接那么多元件为什么,一个NMOS不就完,轻松上A的电流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说:实际R10用得10K,Q13、R2你都没接的。Q18现在是低电平,Q13栅极电压12V左右?
也就是说:R1两端为低 ...

应该怎么改才可以让q18高电平导通的时候后级才有输出,q18关断的时候后面全部断开不再对地放电。
Q13是多个nmos并联。D5是千A以上电流,单片机到时候加大电容保护。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将Q18换成NPN的三极管就可以了,如同Q16。

换三极管,那输出就成5v了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Q18 的导通电压不够,你用两个1k电阻分压,5V单片机的话也只有2.5v ,达不到很多mos管Vgs要求无法完全导通 ...

实际测试r10用的10k的,开关正常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说的透彻,有理,但楼主位的烧单片机是什么原因,想不明白,另楼主位的原理图很奇怪,为启动个LED, ...

烧单片机是测试后级电路,应该有电压从地流入单片机才导致烧穿,这不讨论。图我是这样画的,但d5不是led灯,是点焊机的焊笔,电流的上千A了。q13也是多个nmos并联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烧单片机是测试后级电路,应该有电压从地流入单片机才导致烧穿,这不讨论。图我是这样画的,但d5不是led ...

楼主你忘了换账号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忘了换账号

那账号在平板上,刚用平板回复的

网友J:
单片机IO口要加钳位二极管,你这个电路可能Q14,16,18都存在轻微的导通放个电压表量一下几个点的电压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单片机IO口要加钳位二极管,你这个电路可能Q14,16,18都存在轻微的导通放个电压表量一下几个点的电压

钳位二极是防止12V窜入单片机吗?现在我找出的问题是R4阻值弄错了,焊了个1K的,换成2.4K的,IO口处于低电平状态,电流正常了。

网友K:
p34输出0,Q18截止,12V经R4/R3加至Q16的B极,Q16导通,Q16的C极电压约等于12V减Q16的Vce,故Q13的栅极约12V。你把Q16/Q14位置对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K:
p34输出0,Q18截止,12V经R4/R3加至Q16的B极,Q16导通,Q16的C极电压约等于12V减Q16的Vce,故Q13的栅极约12 ...

Q16和Q14对调不是直短路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Q16和Q14对调不是直短路了?

这么接法

网友L:
如果让电路停止工作,请将单片机配置为掉电模式 PCON |=0x02; 可由外部中断唤醒。

网友I:
引用 网友L:
如果让电路停止工作,请将单片机配置为掉电模式 PCON |=0x02; 可由外部中断唤醒。

不是单片机配置问题,是电路有问题,Q18导通截至,12V都会对地放电,太耗电了

网友M:
检查三极管导通问题

网友I:
你那图怎么不见了,我仿真了你那接法,还是会在不工作的时候对地放电

网友N:
如果电路不工作但有电流,这意味着电路中有一些泄漏。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你那图怎么不见了,我仿真了你那接法,还是会在不工作的时候对地放电

我删除了,我的图不对。不可以。

网友K:
你这个电路只是驱动一个灯,为什么要这么整?很是好奇。

网友O:
+12V-R4-R3-Q16的BE形成回路导致Q16导通,即使Q16不导通也会因为R3-R4-Q16的BE结回路导致Q13饱和导通!你说耗电不?

网友O:
所以说,你这个电路根本就无法正常工作!这个电路可以参考一下,因为是低频驱动,所以可以直接使用光耦驱动MOS管

网友O:
不知道你设计这个电路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仅仅为了驱动LED,可以直接有单片机驱动。而你这个电路即使前面全部正常,LED不限流也很危险,除非是闪烁发光二极管或者带阻LED

网友F: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电路只是驱动一个灯,为什么要这么整?很是好奇。

不是驱动led,在做点焊机,灯只是仿真时候看是否导通。

网友F:
引用 网友O:
不知道你设计这个电路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仅仅为了驱动LED,可以直接有单片机驱动。而你这个电路即使前面全 ...

是用于驱动点焊机多个mos管,我在12v那加了个pnp 管,这样不工作就不会对地放电了。就是不知道那么多级开关管,会不会影响开关速度

网友O:
引用 网友F:
是用于驱动点焊机多个mos管,我在12v那加了个pnp 管,这样不工作就不会对地放电了。就是不知道那么多级开 ...

如果为了驱动MOS管,有专用IC,这个可以参考一下https://wenku.baidu.com/view/10d13e1aa300a6c30c229fba.html,你的那个电路肯定不行,也可以尝试使用光耦进行电平变换再加功率放大驱动MOS管(频率不高可以直接使用光耦隔离电平变换驱动而不用进行功率放大,点焊机属于低频驱动,不用进行功率放大,可以直接使用光耦隔离进行电平变换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