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基于51单片机摩尔斯电码收发系统仿真,附完整代码和仿真,还有视频演示哟

楼主:
  因为上次太仓促,这次来真的,原创:基于89C51单片机摩尔斯电码收发系统仿真,附完整代码和仿真,还有视频演示哟。
  本人编制此程序仅为兴趣和爱好,请大家多多指教和鼓励。

  /*----------------------------------------------------------
* 【实验平台】: 89C52单片机开发板
* 【外部晶振】: 11.0592MHz
* 【主控芯片】: STC89C52
* 【编译环境】: Keil μVisio4
* 【程序编写】: wzqwxx 水上人家

名称:摩尔斯电码自动(手动)发送

内容:仅供交流学习,其他用途请注明编者,若有BUG请原谅编者。

  本程序仅实现了短电报自动发送功能,能用两个键输入报文,
能用单手键发送报文,或用PC机等终端输入报文。
  编制程序过程本身就很有趣和充满挑战,要不断思考修改调试
完善,从中学到了不少知识。如果能制作成品,练习发报也十分有
趣,这也是对古老的电讯一种纪念,致敬充满智慧的先辈们。
  播发摩尔斯电码的一般要求是:以一个“点”的长度为一个时间
单位,“划”是三个点的时间长度;点划之间的间隔是一个点的长度;
字符之间的间隔是三个点的长度;单词之间的间隔是七个点的长度。
这样才能被收报人识别。
------------------------------------------------------------*/
仿真说明:
  1、开机后,出现问候语。即进入信息录入界面。这时可按点划键进行输入,这时每输入一点一划,都会出现候选字,如是你想要的,可稍停,即可自动上屏。
若不是要连续输入,直到找到。字母和数字可按摩斯码输入,空格输入点点划划四笔。 注意,点划输入间隔时间不要过长,这个要学习适应。
  2、若输入出错,可按菜单键一下,出现DEL,按点键可删除一字,按划键全部删除。
  3、在录入界面下,连按两下菜单键,出现发送SEND菜单,再按点键可发送。
  4、在录入界面下,连按三下菜单键,出现短语phrase菜单,按点划键上下查找,找到短语后,按菜单键进入发送界面,按点键发送。
  5、在录入界面下,连按四下菜单键,出现PCINPUT,再按点键可进入虚拟终端,点击终端获得焦点后,即可输入字符。按退格键删除一字,按回车发送,
按ESC返回点划双键输入。在终端里,在没有输入任何字符下,输入问号,再输入数字,即短语的序号,可调出短语,按回车发送。
  6、在录入界面下,按单手键可直接纯手动发报。

//   main.文件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1602.h"
#include "MRScode.h"

unsigned char code *HI = "HELLO!";//开机问候语

void Timer0Init(void)                //4毫秒@11.0592MHz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9A;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1;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ET0 = 1;
        EA = 1;
        TR0 = 0;                //定时器0由点键和划键启动计时
}

void UART_init()
{
        TMOD |= 0x20;          //T1工作模式2  8位自动重装
        TH1 = 0xfd;
        TL1 = 0xfd;         //比特率9600   时钟频率11.0592MHZ
        TR1 = 1;                //启动T1定时器
        SM0 = 0;
        SM1 = 1;                 //串口工作方式1 10位异步
        REN = 1;                //串口允许接收
        TI = 1;
}

/*********按键输入键值获取*******/
unsigned char keyget()
{
        unsigned char keyvalue;          //键值
        beep = Hmove;
        if(Di == 0 )           //点键按下
        {
                delay_ms(25);
                if(Di == 0 )
                {
                        while(Di == 0 ); //松手检测
                        keyvalue = 1;
                }
        }
           else if(Hu == 0 )  //划键按下
        {
                delay_ms(25);
                if(Hu == 0 )
                {
                        while(Hu == 0 );
                        keyvalue = 2;
                }
        }
           else if(GL == 0 )         //功能键按下
        {
                delay_ms(25);
                if(GL == 0 )
                {
                        while(GL == 0 );
                        keyvalue = 3;
                }
        }
           else
           {
                  keyvalue = 255;
        }
          return(keyvalue);
}

void main()
{
        char i;
        Timer0Init();//初始化定时器0
        UART_init();
        lcd_init();
        Lcdwritestring(0,5,HI);
        for(i = 0; i < 100; i++)
                delay_ms(50);
        send_mrs_code_TEXT(HI); //发送字符串
        write_com(0x01);// 清屏

        while(1)
        {
                if(~F0)           //PSW^5
                        keyin(keyget());  //实体键输入
                else
                    PCin();         //电脑终端输入
        };
}

//  MRScode.c文件

#include <stdio.H>
#include "1602.h"
#include "MRScode.h"
unsigned char count; //计算摩尔码输入显示点划的位置
unsigned char showbuffer[L];  //显示缓冲
unsigned char i = 0;             //显示缓冲数组下标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  //按键停顿延时计数 供字符自动上屏
static unsigned char MODE; //功能切换 MODE=0 KEY输入,=1按点键删1字,按划全删
                                                  //=2按点键发送,=3调用短语,=4进入PC输入

//摩尔斯码字库 字母A~Z(下标0~25)计26个, 数字0~9(下标26~35)计10个
//  ? , . ! @ : -(下标36~42)计7个,总共43个字节
unsigned char code MRSZK[] = { 0x61,0X28,0X2a,0x44,0x80,0x22,
        0x46,0x20,0x60,0x27,0x45,0x24,0x63,0x62,0x47,0x26,0x2d,0x42,
        0x40,0x81,0x41,0x21,0x43,0x29,0x2b,0x2c,/*A~Z*/0xbf,0xaf,0xa7,
        0xa3,0xa1,0xa0,0xb0,0xb8,0xbc,0xbe,/*0~9*/0xcc,0xf3,0xd5,0xeb,
        0xda,0xf8,0xe1/*  ?,.!@:- */ };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ZK[] = "?,.!@:-"; //符号库,可扩展

/***  !"#$%&'()*+,-./0123456789:;<=>?@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_`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SCII可见字符  ***/

//常用短语库
unsigned char code *phrase[] = {"ok","NO", "SOS","hello","thank you","receive",
                                                                /*好,不,  求救, 你好,    谢谢你,   收到,*/
"retransmission","Goodbye",         "Help me!",    "my location:"        ,  "MAX 10"         } ;
/*重复,          再见,      帮帮我,         我的位置,          最多10条短语*/
/******不限于这些短语,抛转引玉,其它可视EEPROM大小再添加*****/

/*********此函数据键值实现摩斯码转ASCII码、并切换菜单实现相关功能*******/

void keyin(unsigned char keyvalue)
{
        static unsigned char MRScode,num;
        unsigned char x,y,z,j;
        bit flag;

        if(keyvalue != 255) //有键按下
        {
                Lcdwritestring(1,0,"                "); // 16空格清第二行
                if(keyvalue == 1) //点键
                {
                        switch (MODE)  //功能模式切换
                        {
                                case 0:          //本机正常输入点
                                        TR0 = 1;
                                        MRScode <<= 1;          //发送端从高位开始的
                                        Lcdwritechar(1,6+num,'.'); //num为点划输入的次数
                                        num++;
                                        break;

                                case 1:                //按点键删除一字
                                        MODE = 0;
                                        if(i > 0)  //有字符就删除
                                                i--;
                                        goto CCC;

                                case 2:                //输完按点键发送
                                        MODE = 0;
                                        send_mrs_code_TEXT(showbuffer);
                                        goto DDD;

                                case 3:                //上翻查找调用短语
                                        write_com(0x01); //清屏
                                        for(j= 0;j<L;j++)
                                                showbuffer[j] = phrase[x][j];
                                        if(++x > 10)
                                                x = 10;
                                        flag = 1;
                                        goto DDD;

                                case 4:           //切换到Pc终端输入
                                        MODE = 0;
                                        i = 0;
                                        F0 = 1;
                                        Lcdwritestring(1,0,"PC:");
                                        return;

                                default:
                                        MODE = 0;
                                        return;
                        }
                }
                if(keyvalue == 2) //划键
                {
                        if(MODE == 1)  //按划键全部删除
                        {
                                MODE = 0;
                                i = 0;
                                goto CCC;
                        }
                        else if(MODE == 3)        //下翻查找短语
                        {
                                write_com(0x01);
                                for(j= 0;j<L;j++)
                                        showbuffer[j] = phrase[x][j];
                                if(x>0)
                                        x--;
                                flag = 1;
                                goto DDD;
                        }

                        TR0 = 1;        //本机正常输入划
                        MRScode <<= 1;          //发送端从高位开始的
                        MRScode |= 0x01;
                        Lcdwritechar(1,6+num,'_');
                        num++;
                }
                if(keyvalue == 3 )//功能键
                {
                        if( ++MODE > 4 ) //循环显示菜单
                                MODE = 0;
                        if(flag == 1)         //查找到短语后直接进入发送菜单
                                MODE = 2;
                        flag = 0;

                        switch (MODE)         //屏上显示功能菜单
                        {
                                case 1:
                                        write_com(0x01);
                                        Lcdwritestring(1,13,"DEL"); //删除
                                        goto DDD;

                                case 2:
                                        write_com(0x01);
                                        Lcdwritestring(1,8,"SEND->"); //发送
                                        goto DDD;

                                case 3:
                                        write_com(0x01);
                                        Lcdwritestring(1,6,"phrase"); // 调用短语
                                        goto DDD;

                                case 4:
                                        write_com(0x01);
                                        Lcdwritestring(1,3,"PC IN"); // 进入PC输入
                                        goto DDD;

                                default:
                                        write_com(0x01);
                                        Lcdwritestring(1,0,"KEY IN"); // 本机输入
                                        goto DDD;
                        }
                }

                if(num<5 && num > 0)          //处理字母
                {
                        if(num == 4 && MRScode == 3) // 输入 ..-- 是空格
                        {
                                  z = '_';         //显示用_代替
                                  goto BBB;
                        }

                        y = (8-3-num) << 5;  //得到字母前三位识别码值
                         for(j = 0; j <= 25;j++)//字母字库地址0~25;
                        {
                                if( MRSZK[j] == ( MRScode | y) )
                                {
                                        z = j+0x41;//转化成ASCII码送显示
                                        break;
                                }
                        }
                }
                   else if(num>5)   //处理符号
                {
                         for(j = 36; j <= 42;j++)//符号字库地址36~42;
                        {
                                if((MRSZK[j]&0x3F) == MRScode )        //清零高两位
                                {
                                        z = ASCIIZK[j-36];
                                        break;
                                }
                        }
                }
                else //处理数字
                {
                         for(j = 26; j <= 35;j++)//数字地址26~35;
                        {
                                if((MRSZK[j]&0x1F) == MRScode )        //清零高三位
                                {
                                        z = j+0x16;
                                        break;
                                }
                        }
                }
                Lcdwritechar(1,4,z);//显示候选字符
                if(num > 5)        //满6个点划自动上屏
                {
        BBB:        time = 0;
                        TR0 = 0;
                        MRScode = 0;
                        num = 0;
                        showbuffer[i] = z;//转化成的ASCII码送显示
                        i++;
        CCC:        showbuffer[i] = 0; //字符串结束加0
                        write_com(0x01);
        DDD:        Lcdwritestring(0,0,showbuffer);

                }
                if(i > L-2)
                {
                        Lcdwritestring(1,0,"MEMORY FULL!");        //不能超过显存最大长度
                        showbuffer[i] = 0;//字符串结束加0
                }
        }
        else
        {
                if(        time > 250)          //时间到,自动上屏
                {
                        goto BBB;
                }
        }
}

/*********电脑终端输入ASCII码**********/

void PCin()
{
        unsigned char j,k,n,Char;
        for(k = 0;k < L;k++)
                showbuffer[k] = 0;//清缓冲
        k = 0;

        do{
                while(!RI);
                RI = 0;
                Char = SBUF; //运行后在仿真终端输入半角字符
                if(Char == 0x1B)   //按ESC键退出PC输入
                {
                        write_com(0x01);
                        showbuffer[0] = 0;//清缓冲
                        Lcdwritestring(0,0,"KEY:");
                        F0 = 0;        //PSW 用户位
                        MODE = 0;
                        return;
                }
                if(Char == 0x08) //按Backspace键
                {
                        k--;  //退格删除一个字
                        if(k == 0xff)
                                k = 0 ;
                        showbuffer[k] = 0;
                        write_com(0x01);// 清屏
                        Lcdwritestring(0,0,showbuffer);
                        continue;
                }
                showbuffer[k] = Char;
                write_com(0x01);// 清屏
                Lcdwritestring(0,0,showbuffer);

                /***此段为输入短语数字代码调用短语**/
                if(showbuffer[0] == '?') //调用短语用问号开头
                {
                        if(Char >= '0' && Char <= '9')
                        {        //如果是数字

                                n = n * 10 + (Char-'0');  //转成十进制数
                                if(n>10)         //暂时短语只有9个
                                {
                                        n = 10;
                                        write_com(0x01);
                                        Lcdwritestring(1,0,phrase[n]);//调用短语
                                        for(n = 1;n <= k+1; n++)
                                                showbuffer[n] = 0;
                                        Lcdwritestring(0,0,showbuffer);
                                        n = 0;
                                        k = 0;
                                }
                                else
                                        Lcdwritestring(1,0,phrase[n]);//调用短语
                        }
                }
                k++;
        }while(Char != 0x0D);//回车发送
        if(showbuffer[0] == '?')
        {
                for(j= 0;j<L;j++)
                        showbuffer[j] = phrase[n][j];
        }
        Lcdwritestring(0,0,showbuffer);
        send_mrs_code_TEXT(showbuffer);
}

/******此函数可调节整体发送速度*****/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date)
{
        unsigned char i,j;
        for(i = 0;i < date;i++)
                for(j = 0; j < 138; j++);
}          //一点时长138约92ms  188约124.6ms  90约61.5ms

void S_beep() //1个短滴声
{          char i;
        for(i=0;i<1;i++)
        {
                beep = 0;
                delay_ms(100);
                beep = 0;
                delay_ms(100);
        }
        beep = 1;
        count++;
        Lcdwritechar(1,9+count,'.');
}

void L_beep() //一个长滴音
{        char i;
        for(i=0;i<3;i++)
        {
                beep = 0;
                delay_ms(100);
                beep = 0;
                delay_ms(100);
        }
        beep = 1;
        count++;
        Lcdwritechar(1,9+count,'_');
}

void J2_beep() // 间隔2个点静音
{        char i;
        for(i=0;i<2;i++)
        {
                beep = 1;
                delay_ms(100);
                beep = 1;
                delay_ms(100);
        }
}

void J1_beep() // 间隔1个点静音
{        char i;
        for(i=0;i<1;i++)
        {
                beep = 1;
                delay_ms(100);
                beep = 1;
                delay_ms(100);
        }
}

void J4_beep() // 间隔4个点静音
{        char i;
        for(i=0;i<4;i++)
        {
                beep = 1;
                delay_ms(100);
                beep = 1;
                delay_ms(100);
        }
}

/***********发送一个摩尔斯码************/
void MRS_code_send(unsigned char MRS_code )
{
        unsigned char i; //数组下标
        bit bt;         //识别长短声音

        if(MRS_code < 0x90)         //小于是字母
        {
                i = 3 + MRS_code /0x20;         //取前三位
                MRS_code <<= i-1;

                for(; i< 8; i++)
                {
                        bt = (MRS_code <<= 1)&0x80;
                        if(bt)
                                L_beep(); //一个长滴音
                        else
                                S_beep(); //1个短滴声
                        J1_beep(); // 间隔1个点静音;
                }
        }
        else if(MRS_code > 0x90 && MRS_code < 0xc0)  //否则是发送数字
        {
                MRS_code <<= 2;
                for(i = 3; i< 8; i++)
                {
                        bt = (MRS_code <<= 1)&0x80;
                        if(bt)
                                L_beep(); //一个长滴音
                        else
                                S_beep(); //1个短滴声
                        J1_beep(); // 间隔1个点静音;
                }
        }
        else  //否则是发送符号
        {
                MRS_code <<= 1;
                for(i = 2; i< 8; i++)
                {
                        bt = (MRS_code <<= 1)&0x80;
                        if(bt)
                                L_beep(); //一个长滴音
                        else
                                S_beep(); //1个短滴声
                        J1_beep(); // 间隔1个点静音;
                }
        }
        J2_beep(); //字元间隔1+2=3个点静音
}

/******本函数ASCII码转摩尔斯码字符串发送*****/
void send_mrs_code_TEXT(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i; //i即摩尔斯码字库数组下标
        while(*p)
        {
                if(*p != 0x20)//是否是空格
                {
                        if(*p >= 0x41 && *p <= 0x5A )//大写字母A~Z
                        {
                                i = *p-0x41;  //i取字母字库 ,0x00地址开始
                        }
                        else if(*p >= 0x61 && *p <= 0x7A) //小写字母a~z
                        {
                                i = *p-0x61;  //i取字母字库 ,0x00地址开始 ,
                        }                                  //摩斯码字母不区分大小写
                        else if(*p >= 0x30 && *p <= 0x39) //数字0~9
                        {
                                i = *p-0x16;  //i取数字字库 ,0x1A地址开始
                        }
                        else
                        {
                                switch (*p)
                                {
                                        case '?': i =36;  //即字库数组下标
                                                break;
                                        case ',': i =37;
                                                break;
                                        case '.': i =38;
                                                break;
                                        case '!': i =39;
                                                break;
                                        case '@': i =40;
                                                break;
                                        case ':': i =41;
                                                break;
                                        case '-': i =42;
                                                break;
                                        default:goto AAA;//其它字符当空格处理
                                                break;
                                }
                        }
                        count = 0;//清摩尔码显示位置
                        write_com(0x01);// 清屏
                        Lcdwritestring(0,0,p);        //第一行显示待发字符串
                        Lcdwritestring(1,0,"SEND->");        //第二行显示正在发送:
                        Lcdwritechar(1,8,*p);//第二行显示待发字符
                        p++;
                        MRS_code_send(MRSZK[i]); //发送一个摩尔码
                }
                else
                {
        AAA:        p++;
                        J4_beep(); // 是空格,单词间隔3+4=7个点静音
                }
        }
}

void time0_MRS (void) interrupt 1  //STC89C52 4毫秒@11.0592MHz
{
        TL0 = 0x9A;                //设置定时初值        我这是按点平均时长90ms,划时长270ms设置的
        TH0 = 0xF1;                //设置定时初值        在接收人工发送的要设计智能调整适应
        ++time; //按键停顿延时计数 供字符自动上屏
}

..................................
其他,限于篇幅,请在附件里查看。

Proteus7.5版本的仿真代码下载:
仿真演示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5h41187pu?share_source=copy_web

网友A(2021-10-28):
谢谢admin大额积分奖励,其实我的编程的动力,主要就是来升级头衔的。以后还望多多奖励哟,哈哈。

网友A:
谢谢admin大额奖励,您的鼓励是我努力编程的动力。我将继续为晋升头衔而努力奋斗!

网友B:
楼主能大概说一下原理吗,想学习一下

网友B:
仿真DsN文件如何打开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仿真DsN文件如何打开呢?

dsn文件只能用Proteus7.5打开,这是我打开后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大概说一下原理吗,想学习一下

谢谢你的关注,原理其实很简单,但一两句话我也说不清楚,你可以下载源码进行阅读,注释很清楚的。

网友D(2023-12-28):
压缩包里没有看到仿真文件啊请问在那里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压缩包里没有看到仿真文件啊请问在那里找

MRScode.DSN就是仿真文件,先下载Proteus7.8这个版本,楼主是用这个版本做的仿真,最好用这个版本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