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加openmv加舵机追踪色块

楼主(2021-10-27):
最近做一个stm32加云台追踪色块,目前实现功能就是把摄像头放在桌子上,然后拿一个黄色色块在舵机面前,向左舵机臂就会向左转,色块往右转,舵机臂就会右转,上下同理可以实现,然后将摄像头放在舵机臂上,将色块在摄像头前面晃,舵机就乱拐,最近一直在网上找这些资料,没找到,所以希望人能够帮忙解答我的疑惑,帮助我解决疑惑即可谢谢。。。

网友A:
主要硬件:CCD模块(含镜头调整,带RGB)。
软件比较复杂:需要处理CCD图像(分色,定位,运动识别……)。

网友B:
本人使用过OpenMV4的识别色块控制舵机移动的例程,说实话OpenMV4的性能可能不是很够,可以打开帧率显示看看,同时使用串口把OpenMV对舵机控制的占空比实时发出来进行对比试试。

网友A:
赞同板凳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硬件:CCD模块(含镜头调整,带RGB)。
软件比较复杂:需要处理CCD图像(分色,定位,运动识别……)。

我直接用的openmv带stm32h7芯片的这款摄像头,方便处理,现在能通过串口发送色块坐标给stm32,但是做不了追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人使用过OpenMV4的识别色块控制舵机移动的例程,说实话OpenMV4的性能可能不是很够,可以打开帧率显示看看 ...

目前可以用openmv串口发送数据送给stm32,但是没办法追踪,我看网上基本都是一套算法,所以就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