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断系统电平触发和边沿触发的区别和作用?

楼主(2021-10-27):
想向大家请教一下中断系统电平触发和边沿触发的区别,两种触发方式的优缺点,什么时候使用电平触发,什么时候使用边沿触发?

网友A:
电平触发是指内置电路已经准备好,一旦遇到高/低电平就触发,就像与门一输入端已经接了高电平,而你输出要得到高电平,那么另一输入端输入高电平就触发了。而边沿触发是指电平跳变时上升沿或下降沿触发。优缺点要以具体情况为准,电平触发多使用在组合逻辑电路中,边沿触发多使用在时序逻辑电路中且触发频率要比时钟频率小

网友B:
现在大多单片机,都只有边沿触发,而没有电平触发了。

边沿触发:是指当电平发生改变的时候触发,比如下降沿,那么就是电平从高到低的时候触发一次,之后再要触发就要电平回到高位以后,再下降,才会触发第二次。

电平触发:是指当电平满足指定的电平实就会反复触发,比如低电平触发,只要电平被拉低了,就会反复触发,即如果电平不回到高位,你的程序就死在中断里出不来了,刚出来又进去了,除非你在中断里有关闭中断操作,不然某种程度上属于”卡死了“。以前单片机效率低的时候,会有电平触发,那么利用这个功能可以实行一定程度的”多系统“,后来单片机性能高了,那么这个看似”bug“的功能完全就被遗弃了。毕竟要做到”多系统“完全可以可以通过别的方法来实现,吃一个中断毫无意义。

网友C:
电平触发的坏处:
当中断服务程序退出时,如果触发电平还保持住(通常程序执行时间很短,触发电平还未变),则又将进行中断服务程序。中断服务程序被反复的执行,占用了其它程序的执行时间。如此一中断就有“死机”、"卡顿"的感觉。
如果你想利用这个特点,则另当别论。

网友D:
触发方式不同,具体视不同的使用情况,一般使用边沿触发居多,电平触发出过频率计的题目。

网友E(2023-04-30):
就是嘛!电平触发?想想早就没用了,需要时随口一句代码就能读取端口或引脚的电平想干啥就干啥!
何需“电平触发中断“一词?居然近几年还不断还有人介绍这个功能(也不说明一下早就没人用了)。
老片子系统早淘汰了,估计维修人员都遇不到了。

网友E:
老早就不用了吧!近几年还不断有人问(可以理解,初学嘛),但还不断有人“如实回答“而不提醒一下早就没这玩意,没啥意义无需关注没这个概念了,就有点生气了,误人子弟哦!不知道近几年给学生还会不会出这个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