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虚拟终端如何显示小数?

楼主(2021-10-27):
如题 麻烦各位大佬了

网友A:
小数只是人为 在显示终端上,所需要的位置上显示一个“.”而矣。
所以你要做的是:
1、先将数字切开,分成整数部分,与小数部分。就当作是A、B两个整数来存储。
2、在终端指定的位置显示:【A】【.】【B】。

网友B:
将计算的小数赋值给单精度变量,再打印这个变量

楼主:
其实是这样的 我做了ad转换 把所测数据发送到虚拟终端 但仿真情况是这样的
工程和仿真文件一齐附上 麻烦各位大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计算的小数赋值给单精度变量,再打印这个变量

方便的话请问您可以看看我下面提出的问题吗

网友C:
把str[1]改成str[2],后面的2、3改为3、4,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str[1]改成str[2],后面的2、3改为3、4,再试试

可以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str[1]改成str[2],后面的2、3改为3、4,再试试

stm32f103r6+Proteus仿真 数码管显示相关问题
任务1:PA口分别连接6位共阳数码管的字形码端口和位选端口,PC4、PC5连2个按钮SW1~SW2作为外部中断输入,数码管显示自已学号的低6位,SW1、SW2分别控制数码管光标的左移和右移。
任务3:PA口分别连接6位共阳数码管的字形码端口和位选端口,通过串行口接收来自虚拟终端发来的字符,将其转换为数字0~9、A~F,在数码管上显示出来。
自己做的任务1数码管完全不亮(准确来说是数码管各位瞬闪代码要求数字 不能一起较稳定地显示) 任务3数码管首位不亮
能麻烦您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str[1]改成str[2],后面的2、3改为3、4,再试试

问题已自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