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变音门铃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1-10-27):
NE555变音门铃电路原理图,按住K发(叮)的声音,放开K发(咚)的声音。连起来即(叮咚)的声音。说明:喇叭接线插针先焊在线路板上(Y)的位置即可!详细请看图!

网友A:
设计简洁,喇叭是不是考虑用个PNP驱动一下

网友B:
电路简单,实用,可以试试。

网友C:
称双音门铃确切一些

网友C:
确切的说应该是双音门铃吧

网友C:
要实现变音门铃,可以在5脚电压上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