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款城市地图流水灯的设计思路求助

楼主(2021-10-28):
各位好,本人想制作一款利用单片机的城市led灯的电子地图。每到一个城市led的亮度就会变高。  困惑之处是对于 &准确的定位当前所处的城市& 这一设想的实现方案。  利用定位芯片获取到的 gps定位数据 如和以合适的方式  对应到 相应的城市呢?  恳请各位有经验的大咖不理赐教,也欢迎有兴趣得小伙伴们一起讨论

网友A:
核心外围部件:一个GPS模块芯片,一个手机短信芯片,一张手机卡,其余常规。
需要与运营商办理短信业务。
硬件成本百元左右。

网友B:
GPS并没有城市数据,它只有经纬
想要知道在哪个城市,这是要配合地图数据,这个没搞过,不知道怎么操作
GPS搜索之后,就讲到当前的经纬,然后就是处理
马云家30块左右的GPS模块就行了,那上百的的对于一个灯来说,等于牵牛的绳子比牛还贵

网友C:
你只要定位到城市的话,没必要弄GPS,因为光GPS没用你要通过经纬度确定所在地的话,要么联网,要么装地图事情都大发了。还不如你直接上GSM模块,通过LBS(Location Based Service) 直接获取所在城市信息,要简单得多。不过,说实话啊,这东西…… 鸡肋。

网友D:
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过手机的定位变化,比如你去到了陌生的城市手机有时候会收到欢迎你来到XX市之类的信息,手机的天气自动会设置成你到达的那个市。
手机的信号来自基站,而手机连基站是就近原则,所以应该可以通过gsm模块获取基站信息来识别当前位置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