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定时器延时用官方程序快约5倍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10-28):
STC单片机定时器延时用官方程序快约5倍是什么原因?
运行是正常的,就是延时快约5倍,定时器是1ms,中断1000次就应该是1秒了,但LED灯闪烁很快,我将中断修改到5000次,闪烁才象是1秒闪1次的样子,是那里出错了?

unsigned int t;

sbit led=P2^0;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8.43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B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
void main()
{
        Timer0Init();//定时器0初始化
        while(1)
        {
                if(t == 1000)    //中断1000*1ms=1s
                {
                        t=0;
                        led=~led;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B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
}

网友A:
你往机器里烧的时候,晶振选的是18.432么?

网友B:
和我遇到的情況差不多STC 1T单片机的奇怪情况
中斷打斷了比較邏輯
提早進入了if( t == 0)
這樣改看看

unsigned int t;

sbit led=P2^0;
bit t_DN;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8.43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B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
void main()
{
        Timer0Init();//定时器0初始化
        while(1)
        {
                if(t_DN)
                {
                        t_DN=0;
                        led=~led;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B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MOD &= 0xF0; 是自动重装
        if(++t == 1000)    //中断1000*1ms=1s
                {
                        t = 0;
                        t_DN = 1;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往机器里烧的时候,晶振选的是18.432么?

板载晶振,没有用内置的,示波器测过,晶振频率很准,

网友C:
加一个标记:BJ。
在中断服务程序,判断:当t=1000时,置位BJ=1。并将t回0。
在主程序中:以BJ=1,决定LED灯的反转,并将BJ清0。
如果成功了,下次告诉你为什么。

网友D:
#include <reg51.H>

sfr AUXR = 0x8e;

sbit led=P2^0;

unsigned int t;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8.432MHz
{//下载用户程序时去掉选择内部时钟的勾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自动重装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B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ET0=1;//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
//        EA=1;//打开总中断
}
void main()
{
        Timer0Init();//定时器0初始化
        while(1)
        {
                if(TF0==1)
                {
                        TF0=0;
                        if(++t>=1000)    //中断1000*1ms=1s
                        {
                                t=0;
                                led=~led;
                        }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B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遇到的情況差不多STC 1T单片机的奇怪情况
中斷打斷了比較邏輯
提早進入了if( t == 0)

这样改真的可以了!有个小插曲,测下测下,可能有静电,下载板烧坏了,刚修好才验证,的确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一个标记:BJ。
在中断服务程序,判断:当t=1000时,置位BJ=1。并将t回0。
在主程序中:以BJ=1,决定LE ...

你这个是对的,二楼也是这样做,经过验证,是能正确延时了!问题随然解决,但还不了解发生的原因,等大师科普知识!

网友E:
中断模式设置12T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对的,二楼也是这样做,经过验证,是能正确延时了!问题随然解决,但还不了解发生的原因,等大师 ...

if(t == 1000)
这个逻辑本身就是错的
t是在中断中增加
如果程序还没有跑到if(t == 1000) 之前,t的值就已经大于1000了,那就错过了,t就会在1000的基础之上一直向上加,结果如何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就知道是不对的
应该是比大小,不是求相等,if(t == 1000) 是查找,不是比较

网友C:
如果你了解汇编语句,会对你的理解有帮助。所以不懂汇编是不能称为精通单片机的。
C语言t=1000中的t,在CPU中必须用两个字节来表示,不妨起个名子叫NH和NL。t=NH,NL
你的主程序一直在等t=1000,也就等(NH,NL,16进制)=03E8H,但是CPU指令只能一个一个的判断,假设先判断NH=03,而后再判断NL=E8,逻辑上是没有毛病的。
你的中断是每1ms一次,中断发生时,你的程序运行到什么地方了呢?不太好确定吧,你的程序一直在等t=1000,估计多半会在此处中断。
注意,有个关键的特殊事件发生了,而且发生的概率还不了(程序不长)。
中断发生在CPU已判断了NH,还未判定NL。而中断服务程序会做t++,也即(NH,NL)+1,这就修改NL的值,问题来了。
例如:原先(NH,NL)=1000 = 03E8H,程序已确定NH=03,如果NL=E8,就反转LED灯。
但是中断发生在NH=03判断之后,而NL还未判定,中断时你将t++,也即(NH,NL)++,变成了 03E9H,中断返回后,再判断NL却不是E8,而是E9了。
如此,程序不会再做LED反转了。t将=1001,此后被加到65535,再回0,下次再加到1000。
也即,只要t=1000时发生中断,如果中断发生在主程序判断:NH=03与NL=E8之间。则本次LED的显示,就会超出你的预期!而且t会走向65535,再回0。

网友G:
晶振选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断模式设置12T试试

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if(t == 1000)
这个逻辑本身就是错的
t是在中断中增加

有道理!在程序大时的确可能会产生问题,但现在就这一个1ms中断测试,不会影响它判断,是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了解汇编语句,会对你的理解有帮助。所以不懂汇编是不能称为精通单片机的。
C语言t=1000中的t,在CP ...

理是这个理,但那应该是慢一倍以上,而不是快呀,搞得我现在还弄不明白那里的问题。

楼主:
对的,外部晶振,用示波器测过,正确!

网友H:
引用 楼主:
理是这个理,但那应该是慢一倍以上,而不是快呀,搞得我现在还弄不明白那里的问题。

一个可能是在判断到一半时中断了,另一个可能是在清零到一半时中断了,具体看一下编译后的汇编代码,再分析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道理!在程序大时的确可能会产生问题,但现在就这一个1ms中断测试,不会影响它判断,是别的问题

逻辑是跟定时器时间长短没有关系的
我把你的代码完全复制到STC8A4K上运行,并没有你说的快5倍
实际闪灯的频率是大概1秒左右,因为没有仪器,只能是个大概
那么,我有理由认为,你代码的其它地方有问题,把完整的上传看一下
单片机是很少有问题的,绝大多数的问题是代码的问题

网友C:
只是举了一个特例是这样,CPU判定t=1000的方式也可能是采用的是其它方案。
这里强调的是:会在t=1000的判定上,因中断的介入而出现非常的情况。
如果你要穷尽原因,就去分析编译后的汇编语句!
这一点也不难办到,好在程序也不长,就看你愿不愿意去分析了。

网友I:
同一个全局变量在中断和主程序里都要改变它的值,如果考虑不全面非常容易出现数据错误。一般不建议这样使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了解汇编语句,会对你的理解有帮助。所以不懂汇编是不能称为精通单片机的。
C语言t=1000中的t,在CP ...

大神,您能提供点与单片机编程相关的汇编基础的书或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