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RC522不能寻卡 大侠帮看看什么问题

楼主(2021-10-28):
定义的返回值是下面这几个
         #define         MI_OK                 0
         #define         MI_NOTAGERR           (1)
         #define         MI_ERR                (2)
而程序运行的时候会卡在这个位置(功    能:通过RC522和ISO14443卡通讯)
char PcdComMF522(u8   Command,
                 u8 *pIn ,
                 u8   InLenByte,
                 u8 *pOut ,
                 u8 *pOutLenBit)
{。。。。。。。(前面的程序都是正常的)
         。
         。
         。
         。
         。
  if (n & irqEn & 0x01)
            {
              status = MI_NOTAGERR;       (程序就是进入到了这里了!返回值一直停留在(1)出不来了
            }
        。
        。
        。
        。
        。
程序就是进入到了这个语句返回值为  1。我用的是SPI 通讯方式!验证过SPI接口和驱动自收发都没问题可以正常接收到数据。寻卡命令用的是0x26.和0x52,都有信号发出来!可以驱动出来13.56MHZ的频率!现在就是把卡放上去没有反应!识别不到卡类别!卡片用的是M1卡片

网友A:
你这是赋值,应该不会停在那里不出来, 除非 status 没有声明,但是没声明编译通不过,不能debug阿……

要不,你直接 status = -1; 试试?

网友B:
同上。另:是不是转了一圈又回到这里了。

网友C(2022-11-21):
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楼主当时怎么解决的呀

楼主(2023-05-27):
引用 网友C:
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楼主当时怎么解决的呀

程序重寫!最後解決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