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用stc15系列单片机做设计有什么好的项目推荐吗?

楼主(2021-10-28):
(无正文)

网友A:
STC15W104   可以做个简单的红外遥控开关。

STC15W204   可以接LED+RTC做个电子钟,  也可以接RC522做个简单门禁。

STC15W408As  可以做电动车仪表外加自动大灯,自动巡航,遥控锁,防盗定位。

STC15W4K系列,可以做学习板,给人上课用。

网友B:
楼主搞反了。通常是先确定项目,再选择芯片。哪有先指定芯片再找项目?如果只是练练手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C:
要不配个wifi模块,做个小电视???

网友D:
可以搞个北斗集群收发器什么的,直接搞飞船项目有点大了

网友E:
单片机只是一个工具。要落实到实际应用。还是要看自己或者买家爸爸的需求。
按我自己开发流程:
先有一个要做的小项目,根据功能,成本。列一个清单,再选最高性价比自己也会用的单机。然后就撸板子代码了。

网友F:
我们现在也要做了,但是我也很懵,能不能指点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