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怎么修改设置好对应时间,等待10s左右自动倒计时,不用按键触发倒计时

楼主(2021-10-28):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min,sec,count,sec1,sec2,min0,min1,min2,keystopc,temp;
sbit keystop=P3^0;
sbit keyh=P3^1;
sbit keym=P3^2;
sbit keys=P3^3;
sbit lcden=P3^4;
sbit lcdrw=P3^6;
sbit lcdrs=P3^5;
uchar code table[]={'0','1','2','3','4','5','6','7','8','9',':'};
void init()                                                //定时器初始化
{
        count=0;
        min=0;
        sec=59;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0;
        ET0=1;
        EA=1;
}
void delay(uint z)                //延时程序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LCD1602显示函数------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_1602()                                //初始化1602
{
        lcden=0;
        lcdrw=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
void 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e)
{
         if (y == 0)
         {
                write_com(0x80 + x);
         }
        else
         {
                write_com(0xC0 + x);
         }
        write_data(date);
}
void display(uchar min0,uchar min1,uchar min2,uchar sec1,uchar sec2)         //显示程序
{
        write_Char(3,0,table[min0]);
        write_Char(4,0,table[min1]);
        write_Char(5,0,table[min2]);
        write_Char(6,0,table[0x0a]);
        write_Char(7,0,table[sec1]);
        write_Char(8,0,table[sec2]);
}
/************************************************************
------计时器/定时器0-----
*************************************************************/
void count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if(count==20)
                {
                        count=0;
                        if(sec==0)
                        {
                                if (min!=0)
                                {
                                        sec=59;
                                        min--;
                                }
                        }
                        else sec--;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nit();
        init_1602();
        while(1)
        {
                if(keystop==0)                             //检测是否停止键按下
                {
                        delay(10);
                        if(keystop==0)
                        {
                                if(keystopc!=1)   keystopc++;      //按停止键的次数
                                else              keystopc=0;
                                while(keystop==0);                 //松手检测
                                delay(5);
                                while(keystop==0);
                        }
                        switch(keystopc)
                        {
                                case 1:TR0=0;break;                // 按键一次就停止计数
                                case 0:TR0=1;break;
                                default:break;
                        }
                }
                if(keyh==0)                 //实现小时加一
                {
                        delay(50);
                        if(keyh==0)
                        {
                                if(min!=110)
                                {
                                        min++;
                                }
                        }
                        while(!keym);                  //松手检测
                        delay(5);
                        while(!keym);
                }
                if(keym==0)              //实现分钟加一
                {
                        delay(100);
                        if(keym==0)
                        {
                                if(min!=0)
                                {
                                        min--;
                                }
                        }
                        while(!keyh);                //松手检测
                        delay(5);
                        while(!keyh);
                }
                min0=min/100;
                min1=min%100/10;
                min2=min%10;
                sec1=sec/10;
                sec2=sec%10;
               display(min0,min1,min2,sec1,sec2);  //一直显示时钟
        }
}

网友A:
再用一个定时器来控制10秒

网友B:
bit  T_run;             <==== 增加全局变量

/************************************************************
------计时器/定时器0-----
*************************************************************/
void count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if(T_run)               <==== 增加
        {
        if(count>=20)
                {
                        count=0;
                        if(sec==0)
                        {
                                if (min!=0)
                                {
                                        sec=59;
                                        min--;
                                }
                        }
                        else sec--;
                }
          }
          else                      <==== 增加
          {
                 if(count >= 200)           <==== 增加
                 {
                           T_run = 1;                  <==== 增加
                           count = 0;                 <==== 增加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nit();
        init_1602();
        TR0 = 1         <==== 增加
        while(1)
        {
                if(keystop==0)                             //检测是否停止键按下
                {
                        delay(10);
                        if(keystop==0)
                        {
                                if(keystopc!=1)   keystopc++;      //按停止键的次数
                                else              keystopc=0;
                                while(keystop==0);                 //松手检测
                                delay(5);
                                while(keystop==0);
                        }
                        switch(keystopc)
                        {
//                                case 1:TR0=0;break;                // 按键一次就停止计数
//                                case 0:TR0=1;break;
                                case 1:T_run=0;break;           <==== 修改
                                case 0:T_run=1;break;           <==== 修改
                               default:break;
                        }
                }
                if(keyh==0)                 //实现小时加一
                {
                        delay(50);
                        if(keyh==0)
                        {
                                if(min!=110)
                                {
                                        min++;
                                }
                                count = 0;             <==== 增加
                        }
                        while(!keym);                  //松手检测
                        delay(5);
                        while(!keym);
                }
                if(keym==0)              //实现分钟加一
                {
                        delay(100);
                        if(keym==0)
                        {
                                if(min!=0)
                                {
                                        min--;
                                }
                                count = 0;                  <==== 增加
                        }
                        while(!keyh);                //松手检测
                        delay(5);
                        while(!keyh);
                }
                min0=min/100;
                min1=min%100/10;
                min2=min%10;
                sec1=sec/10;
                sec2=sec%10;
               display(min0,min1,min2,sec1,sec2);  //一直显示时钟
        }
}

惨不忍睹,只能改成这样了

网友C:
既然是计时就一定有开始和结束。
结束:可以由计时器计时10s后触发。
开始:谁触发呢?不用按键触发,也需要你设置一个触发的方式呀。哪怕你决定打个喷嚏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计时就一定有开始和结束。
结束:可以由计时器计时10s后触发。
开始:谁触发呢?不用按键触发,也 ...

这个是做一个倒计时的,只有两个按键,一个控制分钟加,一个控制分钟减
看能不能自动触发开始倒计时,设置倒计的时间后等待十秒,按键加和按键减没有被按下,测开始倒计时,启动定时器1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做一个倒计时的,只有两个按键,一个控制分钟加,一个控制分钟减
看能不能自动触发开始倒计时,设 ...

那你再定时10秒啊!

网友C:
很简单的事!抓住要点:如何起,如何停。再想想,不要想程序如何写,想想逻辑上是否说得通。

楼主:
我想把那个暂停/启动按键去掉,例如设置10分钟倒计时,设置结束后等待10s启动倒计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的事!抓住要点:如何起,如何停。再想想,不要想程序如何写,想想逻辑上是否说得通。

原本使用一个按键控制启动和暂停
现在想使用设置好对应时间,等待10s左右,开启定时器进入倒计时,倒计时结束后定时器停止,蜂鸣器响3s停3s循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把那个暂停/启动按键去掉,例如设置10分钟倒计时,设置结束后等待10s启动倒计时

不是帮你改好了么?

你不要那个暂停/启动 直接删掉不就行了? 你程序试过没有? 是不是那个键按不按都没所谓?是的话,直接删了不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帮你改好了么?

你不要那个暂停/启动 直接删掉不就行了? 你程序试过没有? 是不是那个键按不按都 ...

这个不能等待按键设置对应时间后等待10s再启动定时器进入倒计时,倒计时结束后,定时器一直在启动,没有中断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帮你改好了么?

你不要那个暂停/启动 直接删掉不就行了? 你程序试过没有? 是不是那个键按不按都 ...

有两个加减按键设置时间的,倒计时结束后有蜂鸣器提示的,既要启动,也要停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不能等待按键设置对应时间后等待10s再启动定时器进入倒计时,倒计时结束后,定时器一直在启动,没有 ...

这么改就是设好时间后,等10秒启动啊,你不是要等10秒启动么? 定时器关了,怎么判断10秒?

至于停止,你原来怎么停的?你原来停的地方, 只要T_run = 0, 就停了啊,我只看到你按键的地方,所以那里我帮你写了 T_run = 0;
但是,其他地方,我没看到,你有其他停的地方,你手动把 T_run = 0, 反正, TR0 是不能 =0 的 不然,没办法10秒自己启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两个加减按键设置时间的,倒计时结束后有蜂鸣器提示的,既要启动,也要停止

你原程序里哪里有到时间蜂鸣器响的判断? 你原程序里没有,我帮你凭空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