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基于89C51单片机莫尔斯电码解码接收程序,附完整代码

楼主(2021-10-28):
  昨天我在51论坛发布了基于89C51单片机摩尔斯电码收发系统仿真,附完整代码和仿真,还有视频演示,帖子:http://www.51hei.com/bbs/dpj-213679-1.html  。由于接收部分没有完善,所以主程序没有上传,现给予补上。
  别看程序比较短,缺费了我好几天时间编写调试修改,所以请大家给予多多鼓励,评论,以利我进一步提高。

  1. /*----------------------------------------------------------------
  2. * 【实验平台】: 89C51单片机开发板
  3. * 【外部晶振】: 11.0592mhz
  4. * 【主控芯片】: STC89C52
  5. * 【编译环境】: Keil μVisio4
  6. * 【程序编写】: wzqwxx 水上人家

  7. 名称:摩尔斯电码接收

  8. 内容:仅供交流学习,其他用途请注明编者,不保证功能正常
  9.           本程序仅实现了短电报自动接收功能
  10.           编制程序过程本身就很有趣和充满挑战,如果能制作成品,
  11.           练习发报也十分有趣,这也是对古老的电讯一种纪念,致敬
  12.           充满智慧的先辈们。
  13.       播发摩尔斯电码的一般要求是:以一个“点”的长度为一个时间
  14.   单位,“划”是三个点的时间长度;点划之间的间隔是一个点的长度;
  15.   字符之间的间隔是三个点的长度;单词之间的间隔是七个点的长度。
  16.   这样才能被收报人识别。

  17. ------------------------------------------------------------------*/

  18. //MRSJS.c文件

  19. #include<regx52.h>
  20. //#include <stdio.h>
  21. #include "1602.h"
  22. #define L 33 //显存数组元素个数

  23. sbit MRSIN = P3^3;  //摩尔斯接口
  24. sbit beep = P2^3;  //蜂鸣器接口
  25. unsigned char MRScode;//暂存接收码值
  26. unsigned char MRStime_L = 0,MRStime_H = 0; //接收摩尔斯码计数延时
  27. unsigned char idata i,strbuf[L];//显示缓冲

  28. //摩尔斯码字库 A~Z 0~9共36个  ? , . ! @ : -   共7个,总共43个字节
  29. unsigned char code MRSZK[] = { 0x61,0X28,0X2a,0x44,0x80,0x22,
  30.         0x46,0x20,0x60,0x27,0x45,0x24,0x63,0x62,0x47,0x26,0x2d,0x42,
  31.         0x40,0x81,0x41,0x21,0x43,0x29,0x2b,0x2c,/*A~Z*/0xbf,0xaf,0xa7,0xa3,
  32.         0xa1,0xa0,0xb0,0xb8,0xbc,0xbe,/*0~9*/0xcc,0xf3,0xd5,0xeb,0xda,0xf8,0xe1};

  33.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ZK[] = "?,.!@:-"; //符号库,可扩展

/*******************信号接收解码*********************/

void EX1MRS (void) interrupt 2 //外部中断1服务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num,blag;       //num为接收摩尔斯码点划的个数
        unsigned char  j;

/*******************处理低电平*********************/
        TR0 = 1;   //启动time0计数产生中断
        if(blag == 1) //从第二个下降沿开始处理
        {
                 //按点平均时长89ms,划时长约270ms,空格约640ms计算的范围
                if(MRStime_L > 2 && MRStime_L < 120 ) //处理点和划
                {
                        MRScode <<= 1;          //发送端从高位开始的
                         if(MRStime_L > 43 )        //点时长计数上限22,划时长计数上限68
                        {
                                MRScode |= 0x01;
                            Lcdwritechar(0,6+num,'_');
                    }
                        else
                        {
                                Lcdwritechar(0,6+num,'.');
                        }
                        num++;
                        MRStime_L=0;

/*******************处理高电平*********************/
                   if(MRStime_H > 43 )//处理可见字符;字元之间时长计数是68
                   {
                                if(num<5 && num >0)          //处理字母
                                {
                                        num = (8-3-num) << 5;  //得到字母前三位识别码值
                                         for(j = 0; j <= 25;j++)//字母字库地址0~25;
                                        {
                                                if( MRSZK[j] == (MRScode | num) )
                                                {
                                                        strbuf[i] = j+0x41;
                                                        i++;
                                                        //printf("%bc",j+0x41) ;//发送到串口文本模式显示
                                                        break;
                                                }
                                        }
                                        num = 0;
                                }
                                   else if(num>5)   //处理符号
                                {
                                        num = 0;
                                         for(j = 36; j <= 42;j++)//符号字库地址36~42;
                                        {
                                                if((MRSZK[j]&0x3F) == MRScode )        //清零高两位
                                                {
                                                        strbuf[i] = ASCIIZK[j-36];
                                                        i++;
                                                //        printf("%bc",ASCIIZK[j-36]) ;//发送到串口显示
                                                        break;
                                                }
                                        }
                                }
                                else //处理数字
                                {
                                        num = 0;
                                         for(j = 26; j <= 35;j++)//数字地址26~35;
                                        {
                                                if((MRSZK[j]&0x1F) == MRScode )        //清零高三位
                                                {
                                                        strbuf[i] = j+0x16;
                                                        i++;
                                                //        printf("%bc",j+0x16) ;//发送到串口文本模式显示
                                                        break;
                                                }
                                        }
                                }
                                if(MRStime_H > 110)        //处理空格;
                                {
                                        strbuf[i] = ' ';
                                        i++;
                                //        printf(" ") ;
                                }

                                if(MRStime_H > 190)        //结束处理;
                                {
                        //                printf("\n") ;//这里有时执行不到 ?
                                        blag = 0;
                                        TR0 = 0;
                                }
                                MRScode = 0;
                                write_com(0x01);// 清屏
                                Lcdwritestring(1,0,strbuf);//x行,Y列写字符串
                                num = 0;
                        }
                        MRStime_H=0;
                }
        }
        else
        {
                write_com(0x01);// 清屏
                for(i = 0; i < L ;i++){strbuf[i] = 0;};         //清空显存
                i = 0;
                num = 0;
                 blag = 1;
                MRStime_H = 0;
                MRStime_L = 0;
        }
}

void time0_MRS (void) interrupt 1  //STC89C52 4毫秒@11.0592MHz
{
        TL0 = 0x9A;                //设置定时初值        我这是按点平均时长90ms,划时长270ms设置的
        TH0 = 0xF1;                //设置定时初值        在接收人工发送的要设计智能调整适应
        if(MRSIN)
                ++MRStime_H; //高电平延时计数
        if(!MRSIN)
                ++MRStime_L; //低电平延时计数
        if(MRStime_H > 250)        //这是为接收最后一个字符自己产生一个下降沿触发中断
        {
                MRSIN = 1;
                MRSIN = 0;
                MRSIN = 1;
        }
}

//void UART_init()
//{
//        TMOD |= 0x20;          //T1工作模式2  8位自动重装
//        TH1 = 0xfd;
//        TL1 = 0xfd;         //比特率9600   时钟频率11.0592MHZ
//        TR1 = 1;                //启动T1定时器
//        SM0 = 0;
//        SM1 = 1;                 //串口工作方式1 10位异步
//        REN = 1;                //串口允许接收
//        TI = 1;
//}
//

void Timer0Init(void)                //4毫秒@11.0592MHz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9A;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1;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ET0 = 1;
        TR0 = 0;                //定时器0开始设为0,由外中断启动计时
}

void EX1init(void)
{
        IT1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1 = 1;   //使能外部中断
        PX1 = 1;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main(void)
{
        Timer0Init();//初始化定时器
//        UART_init(); //初始化串口
        EX1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lcd_init();//初始化液晶屏
        while(1)//主循环
        {
                beep = MRSIN;  //单手键发送功能
        }
}

仿真截图

接收源码:

楼主:
O(∩_∩)O谢谢admin加分鼓励

网友A(2025-06-07):
楼主厉害,准备做一个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