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液晶显示程序

楼主(2021-10-28):
#include<reg51.h>
#include<string.h>
#define LCD1602_DB P2

sbit LCD1602_RS = P3^5;
sbit LCD1602_RW = P3^6;
sbit LCD1602_E = P3^7;
void InitLcd1602() ;
void LcdWaitReady() ;
void Lcd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
void LcdwriteDat(unsigned char dat) ;
void LcdSetCurso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tr)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str[]="My NO:19031105";
        //init_uart();初始化串口
        InitLcd1602();
        LcdShowStr(0,0,str);
        LcdShowStr(0,1,"Welcome to JYPC");
}

void LcdWaitReady()
{
        unsigned char sta;
    LCD1602_DB = 0xFF;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1;
        do
        {
         LCD1602_E = 1;
         sta = LCD1602_DB;
         LCD1602_E = 0;
        }
        while(sta & 0x80);
}

void Lcd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
        LcdWaitReady();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cmd;
        LCD1602_E = 1;
        LCD1602_E = 0;
}

void LcdWriteDat(unsigned char dat)
{
        LcdWaitReady();
        LCD1602_RS = 1;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dat;
        LCD1602_E = 1;
        LCD1602_E = 0;
}

void LcdSetCurso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addr;
        if(y == 0)
                addr = 0x00 + x;
        else
                addr = 0x40 + x;
        LcdWriteCmd(addr | 0x80);
}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tr)
{
        LcdSetCursor(x,y);
        while(*str != '\0')
        {
         LcdWriteDat(*str++);
        }
}

void InitLcd1602()
{
        LcdWriteCmd(0x38);
        LcdWriteCmd(0x0C);//开显示,不显示光标,且不闪烁
        LcdWriteCmd(0x06);//每次写入数据后地址指针加1
        LcdWriteCmd(0x01);//清屏
}

网友A(2021-11-30):
和教程上的程序一样的,缺水了文字说明。理解意义不大。

网友B(2022-02-04):
我用LCD1602一直呈现一个现象就是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屏幕出现乱码,用了您这个程序测试之后,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