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单片机4x4的矩阵按键改成一个按键?

楼主(2021-10-28):
#include<reg51.h>
#define ui unsigned char
ui chuzhi[]={0xfe,0xfd,0xfb,0xf7};       //逐行扫描
ui jianhou[]={0x77,0x7b,0x7d,0x7e,
                          0xb7,0xbb,0xbd,0xbe,
                          0xd7,0xdb,0xdd,0xde,
                          0xe7,0xeb,0xed,0xee};        //4x4矩阵键盘
ui zifu[]={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共阴极数码管显示0~9
        void delay(ui a)
{
        ui i,j;
        for(i=a;i<0;i--)
        for(j=110;j>0;j--);
}//延时a毫秒
void display(ui k)
{
        P2=0x04;                        //选中第二个数码管
        P0=zifu[k/10];                //显示十位
        delay(20);
        P0=0X00;                        //显示清零
        P2=0x00;                        //选中第一个数码管
        P0=zifu[k%10];                //显示个位
        delay(20);
        P0=0X00;                        //显示清零
}
void main(void)
{
        ui i=0,j,k;
        while(1)
        {
        P1=chuzhi[i];
        if(P1!=chuzhi[i])
        {
                for(j=0;j<16;j++)
                {
                        if(P1==jianhou[j])
                        k=j;
                }display(k);
        }i++;
        if(i==4)i=0;
        }
}

网友A:
没看明白楼主的问题,一个按键是什么意思?

网友B:
难不成用一个按键  按一下代表1#键  两下代表2#键........16下就是16#键

网友C:
不知道搂主什么意思,瞎猜吧:

假定你要只用 0xee 这个按键,那么你把 P1.4接地,或者P1.4 置0, 那么你只要 判断 P1.0 是否 为 0 , 就知道0xee 这个按键是否按下了, 不知道搂主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D:
楼主是想用单键完成矩阵键盘功能?

网友E:
改现成电路板不现实,但是可以看成是独立按键使用和编程。

网友F:
难道是用一个IO口吗?用AD测量电压。
楼主快出来,保证不打你。净让人瞎猜。

网友G:
我猜一下,可能是点按改变数码管各位,按长按跳到数码管十位,在点按改变数字,在长按跳到数码管百位,在点按。。。 。。。
我认为用4个按键科学一点,一个加,一个减,一个确认,一个返回。加和减的键按住可以自动加减的。
变频器一般就是这样的。
4个按键用AD做好了,也是一个IO口。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想用单键完成矩阵键盘功能?

可以实现,短按加1,长按连加,松开3秒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