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输出控制电平转换驱动并联场管电路

楼主(2021-10-28):
这样解决了P34之前高电平后级输出截至,低电平才导通的问题(现在是高电平后级才有输出,因为STC8G单片机复位默认是低电平,这样不会在上电瞬间误触了)也解决了待机状态下对地放电的问题。小白一个,不知道哪里还有问题,请帮忙过目下。

网友A:
吃饱撑着了?光耦隔离设计非常方便,也不用那么多元件,要高要低无非就是光耦上接和下接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吃饱撑着了?光耦隔离设计非常方便,也不用那么多元件,要高要低无非就是光耦上接和下接而已。

刚接触这些东西,不太懂,主要为了学习。这Q14是不是不起作用了,Q4截至了,Q14是不就无法导通了

网友B:
你这是纸上谈兵

网友A:
是否导通画个电流路径就知道了

楼主:
啥意思?我焊了电路,之前因为没有Q4,电路是能工作,但是耗电太大了,待机情况下都在对地放电,所以改成现在的电路

网友C:
STC8G单片机复位后端口默认除P3.0、P3.1外全是高阻,不存在开机误触发的情况,实在不放心可以加上拉电阻。示意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TC8G单片机复位后端口默认除P3.0、P3.1外全是高阻,不存在开机误触发的情况,实在不放心可以加上拉电阻。 ...

10k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STC8G单片机复位后端口默认除P3.0、P3.1外全是高阻,不存在开机误触发的情况,实在不放心可以加上拉电阻。 ...

这个电路可行,顺便说明一下,10K电阻的目的是给MOS管设置静态偏置电路,增加电路的可靠性。10K电阻的存在使MOS管的G极静态时置0,防止MOS管误触发(因为MOS管属于压控器件,输入阻抗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可行,顺便说明一下,10K电阻的目的是给MOS管设置静态偏置电路,增加电路的可靠性。10K电阻的存 ...

噢噢,我还以为给MOS管设置静态偏置的电阻只能放在那个10电阻跟G极之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