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E555声光控延时电路

楼主(2021-10-28):
一个由驻极体咪头,ne555单稳态电路和光敏电阻组成的电路,声光控延时,光敏电阻暗电阻0.8M,明电阻2-10k,求求大佬救命,我有点 疑惑的是驻极体咪头的放大电路,但是我更希望能获得各位的帮助,我想看看我的仿真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或者说我不知道怎么用光敏电阻控制输入tri脚的电平,请求帮助!

楼主:
我有点纳闷= =。咪头的放大电路如何和光敏电阻一起做到声光控制高低电平呢。。

网友A:
搜索有现成的例子和参考

网友B:
光敏电阻控制触发信号是否有效,咪头的放大电路提供触发信号

网友C:
把R11增大到47K左右,另外可以考虑同时增大R10.

网友D:
干嘛要采取这个方案呢,选用一款倒计时芯片不香吗,电路有简单很多,成本有差不多,具体型号自己搜一下,国产就有这种延时芯片.

网友E(2021-11-27):
选用一款倒计时芯片如何,电路有简单很多,成本有差不多,具体型号自己搜一下,国产就有这种延时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