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402 EEPROM芯片如果只往一个固定地址写数据,原来的数据用清0之后再写入吗?

楼主(2021-10-28):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对于AT2402来说如果只往一个固定地址写数据,那么原来的数据用清0之后再写入吗?对于这种芯片还有其他的使用注意事项吗?

网友A:
我记得是覆盖来着,记不清了,找找手册看看

网友B:
不需要,写入本来的意思是修改
经常使用肯定不能单独的写入一个地址了,AT24C02的写入次数是有限的
比如,你只要保存一个字节的数据,而且是要经常保存的
那么,每次保存的地址肯定不能是一个地址,保存之前先读取,如果数据一样就不保存,如果数据不一样就保存到下一个地址,每个地址都使用完了,再从头写入

网友C:
学会看手册。
大多是1可以写成0,而0不能写成1,0写1需要先擦除。
当然也有不需要先擦除的,所以要看手册。

网友D:
AT24C02, 属于正统Eeprom, 不同于Flash模拟的Eeprom, 他是可以直接擦写的(即:直接新数据覆盖旧数据)。

友情提示: 由于是电荷存储, 所以始终对着一个地址反复改写,会造成整块芯片的电荷平衡严重失衡,加速Eeprom老化,可能会让Eeprom的使用寿命缩短到万次以内。所以,如果有条件,还是均衡使用,比如每次开机,换个地址写写。又比如像使用缓冲区一样,256字节闭环循环使用。

网友E:
不需要,常见的24CXX系列的都是IIC借口的芯片,对他们是可以直接操作写入数据的.但是如果是FLSAH比如W25QXX系列的是SPI借口的,他们必须先擦写成0XFF才能往里边写数据.

网友F:
AT24XX擦写次数是100万,估计可以用好一阵子。

网友G:
EEPROM不需要,直接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