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软件的两个工程中都是一样的程序,为啥运行结果不一样

楼主(2021-10-28):
麻烦问下哥哥姐姐们,我在keil中写了个程序,就是用定时器控制LED每1ms闪烁一次,然后在proteus能正常运行,但是我又新建了一个文件夹,将这个程序复制到另一个工程里面去,再在proteus中运行时,led就乱闪。

网友A:
楼主,建议你截图,这样说有点看不明白

网友B:
把程序帖出来,protues的图发一下,用的是一个bit文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程序帖出来,protues的图发一下,用的是一个bit文件么?

就是这个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建议你截图,这样说有点看不明白

麻烦您看一下这个程序,有错吗?

网友C:
你确定 1ms 闪一次, 你能看出乱闪不乱闪? 大多数人都只能看出长亮吧?

网友D:
建议检查mcu属性的设置, keil c 项目属性、proteus中mcu属性都对照检查一下。

网友E:
你在另一个项目中,在KEIL的的IDE界面中的晶振要设置成跟原先一样。